请教:多电池供电的PMOS开关问题,谢谢

楼主(2012-06-08):
3个电池给系统供电,不能同时供电。现在用PMOS做开关,切换。遇到问题:PMOS内部有个反向二极管,一个电池电压高时,另二个就变成负载了。

请教1: 有哪些PMOS内部无反向二极管的? 导通电阻<0.1欧,SOT-233封装的。 保险吗?是不是容易损坏?

请教2: 有没有超低压差的二极管?3.7V的锂电,不允许有较大的压差,需要给GSM模块供电,过流能力要大于2A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并联使用呢,切换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B:
有这种"OR“供电的IC
没寄生二极管的单独MOS,估计没有

网友C:
给GSM供电,峰值电流2A不是靠你电池直接供电的,而是靠大电容来供的,2A只是瞬时而已,平时也就二三十个毫安,工作电流也就不到两百毫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