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C2430芯片合格率极低,不知道是真货还是假货

楼主(2012-06-08):
公司目前使用的CC2430无线遥控方面,CC2430的合格率极低。不知道是东西是假货还是CC2430焊接不好造成的。  修理的唯一方法就是拆掉CC2430,重新换CC2430芯片。运气好的话也能修好。运气不好的话基本上换新的芯片也不会好。
   在此,奉上PCB图纸(Protel 99SE格式),搞不清为什么合格率特别的低。联系过TI技术支持也得不到什么好的回复。
   求高手。

118 KB

YHGD7.820.2074 V2.4.rar

网友A:
你RF那 好像做的太简单了!

网友B:
你是哪方面指标不合格

网友C:
楼主加我QQ,我们一直做CC2530和CC2430模块
I6O35283七3

网友D:
怎么焊接的?片子一般不会有问题 QFN手工焊接会出现很多问题

楼主:
5# yjsguo 因为量少,都是SMT操作工手工摆到焊盘上去的。之后再过回流焊的。我感觉就是因为手工摆放的,所以问题特别的多。

楼主:
3# sioca 就是上电之后要么就一点反应都没有。要么部分功能丢失。例如控制液晶屏的,液晶屏不亮或者文字不显示出来。要么就是RF信号检测不到。 主要还是因为手工摆放再过回流焊造成的不良。下面的引脚和那个大的GND可能虚焊或者虚短

网友E:
焊接问题上易出差错,个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