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MOS做单向导通。。。

楼主(2012-06-08):
想做个电源的单向导通,但二极管压降太大了,想用PMOS替代,看这样行不,我搭了个电路,这样可以输出3.3

这是MOS管的简介

请教这样用行不行。。。MOS管没怎么研究过。。。

网友A:
这个MOS应该起不了防止方向供电的作用。正向导通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从右到左供电可以。

网友C:
再加一个同样的PMOS就可以了

网友C:
搞错了
再加也不行
MOS管只要导通,就是双向的,哪边电位高就从哪边流向低的一边

网友C:
MOS用来做电源防极性反接可以,做单向导通不行

网友D:
MOS管做单向导通当然是可以的,而且压降比二极管小很多
但是楼主的电路,把D和S搞反了

网友D:
2个背靠背的MOS实现的不是单向导电,实现的是双向导电

最典型的电路,锂电充放电电路,用的是2个背靠背的NMOS实现电流的双向开关

网友E:
不能实现单向导通,但可以用来防止输入反向,压降比二极管小得多。

网友C:
MOS管做单向导通当然是可以的,而且压降比二极管小很多
但是楼主的电路,把D和S搞反了
引用 网友D:

没有单向导通的MOS管,5楼已经说得很清楚

网友C:
2个背靠背的MOS实现的不是单向导电,实现的是双向导电

最典型的电路,锂电充放电电路,用的是2个背靠背的NMOS实现电流的双向开关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
2个背靠背的MOS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双向导电,而是为了能关断(不让电流倒灌)
双向导电的话,一个MOS管就够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今天看了一本教材,上面说除了少数功率MOS,大部分对称的MOS的D,S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G:
但要考虑到D和S间寄生的二极管
我今天看了一本教材,上面说除了少数功率MOS,大部分对称的MOS的D,S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2019-07-23):
楼主好,我也在用到PMOS做单向导通电路,一开始也做了跟你类似的电路,测试发现反向也能导通,猜测可能是寄生二极管导致,于是将PMOS的D接电源,S接负载,电源断电后,管子还是会由于S断电压(此时系统电池供电,所以S端会有电压)导通,太巧的是翻到了你的帖子,可以分享下你设计的思路及解决方案吗

网友H:
不可以哦,首先由于mos管本身具有体二极管,所以反向是直通的,所以不能这么使用。其次就算没有体二极管,在mos打开的情况下,DS也是没有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