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防护舱自动门怎么感应的?

楼主(2012-06-08):
最近在外面看到有那种单个人能进入的ATM防护舱,人进去取款时,门会自动关上,而且只能一个人进去,想问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门是怎么自动关上的?是跟银行那种自动门一样的采用红外或者微波检测的吗?还是其他怎么感应的哦!知道的请告诉下!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得上个图,让大伙瞧瞧。

网友B:
我也见过,做过一个。
不是像你所说,只能进去一个人,也可以进去2个人,一起进去,比如:情侣。
进去之后,门关上。外面的人无法再开门,只能等待里面的人取完钱后按内开门按键或时间超时后开门才能进去。采用的是红外检测装置。

网友B:
前年的时候帮别人设计了一个ATM防护窗,已经生产了。呵呵。。。

楼主:
4# 553716434 谢谢你的图!很形象!呵呵!

楼主:
5# huangyunfa 红外检测范围会不会太大了?如果再舱外周边有人是否也会检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