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CAP1捕捉外部AD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2-06-08):
AD, ev, se, TE, BLE
我用CAP1做捕捉外部AD7658的BUSY信号,有的时候上电可以正常捕捉,有的时候上电就不能捕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我都调试了快一个月了,其他中断都没有就是专门AD采样!
我的EV.C配置:
void InitEv(void)
{
/**************************************/
/*** Configure the EXTCONA registers ***/
/**************************************/
EvaRegs.EXTCONA.all = 0x0000;
/*
bit 15-4      0's:    reserved
bit 3         0:      EVSOCE, 0 = disable EV start of ADC conversion output
bit 2         0:      QEPIE, 0 = disable CAP3_QEPI as index input
bit 1         0:      QEPIQUAL, 0 = CAP3_QEPI qual disabled
bit 0         1:      INDCOE, 1 = independent compare enable
*/
EvbRegs.EXTCONB.all = 0x0000;
/*
bit 15-4      0's:    reserved
bit 3         0:      EVSOCE, 0 = disable EV start of ADC conversion output
bit 2         0:      QEPIE, 0 = disable CAP6_QEPI as index input
bit 1         0:      QEPIQUAL, 0 = CAP6_QEPI qual disabled
bit 0         1:      INDCOE, 1 = independent compare enable
*/

/******************************************************/
/*** Disable and clear all event manager interrupts ***/
/******************************************************/
EvaRegs.EVAIMRA.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EVA group A interrupts
EvaRegs.EVAIMRB.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EVA group B interrupts
    EvaRegs.EVAIMRC.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EVA group C interrupts
    EvaRegs.EVAIFRA.all = 0xFFFF;       // Clear all EVA group A interrupts
    EvaRegs.EVAIFRB.all = 0xFFFF;  // Clear all EVA group B interrupts
    EvaRegs.EVAIFRC.all = 0xFFFF;  // Clear all EVA group C interrupts
EvbRegs.EVBIMRA.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EVB group A interrupts
EvbRegs.EVBIMRB.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EVB group B interrupts
    EvbRegs.EVBIMRC.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EVB group C interrupts
    EvbRegs.EVBIFRA.all = 0xFFFF;       // Clear all EVB group A interrupts
    EvbRegs.EVBIFRB.all = 0xFFFF;  // Clear all EVB group B interrupts
    EvbRegs.EVBIFRC.all = 0xFFFF;  // Clear all EVB group C interrupts

//    EvaRegs.COMCONA.all = 0xCA00;
/**
    bit 15        1:      Compare enable
    bit 14-13     10:     Compare register reload condition
    bit 12        0:      Space vector PWM Mode enable
    bit 11-10     10:     Action control register reload
    bit 9         1:      Compare output enable
    bit 8         0:      Current status of the PDPINTA pin
    bit 7:0       00000000:     reserved
**/
/**************************************/
/*** Configure the GPTCONA register ***/
/**************************************/

EvaRegs.GPTCONA.all = 0x0000;
/*
bit 15        0:      reserved
bit 14        0:      T2STAT, read-only
bit 13        0:      T1STAT, read-only
bit 12        0:      T2CTRIPE, 0=disable timer2 compare trip
bit 11        0:      T1CTRIPE, 0=disable timer1 compare trip
bit 10-9      00:     T2TOADC, no events trigger ADC
bit 8-7       00:     T1TOADC, period interrupt flag  trigger ADC
bit 6         0:      TCOMPOE, no effective because of EvaRegs.EXTCONA(0)=1
bit 5         0:      T2COMPOE, 0 = timer2 compare HI-z'd
bit 4         0:      T1COMPOE, 1 = timer1 compare output enable
bit 3-2       00:     T2PIN, 00 = forced low
bit 1-0       00:     T1PIN, 10 = active high
*/
/************************************************************/
/*** Configure Timer 1 for timebase of capture1 ***/
/************************************************************/
    EvaRegs.T1CON.all = 0x0000;
    EvaRegs.T1CNT     = 0x0000;
    EvaRegs.T1PR      = Period;
EvaRegs.T1CON.all = 0x0848;   // Init T1CON, enable timer
/*
bit 15-14     00:     FREE/SOFT, 00 = stop immediately on emulator suspend
bit 13        0:      reserved
bit 12-11     01:     TMODEx, 10 = continous-up count mode
bit 10-8      000:    TPSx, 111 = x/128 prescaler,011 = x/8 prescaler
bit 7         0:      T2SWT1, 0 = use own TENABLE bit
bit 6         1:      TENABLE, 1 = enable timer
bit 5-4       00:     TCLKS, 00 = HSPCLK is clock source
bit 3-2       10:     TCLD, 00 = reload compare reg immediately
bit 1         0:      TECMPR, 1 = enable timer compare
bit 0         0:      SELT1PR, 0 = use own period register
*/
/************************************************************/
/*** Configure Timer 2 as the trigger counter of phase AB ***/
/************************************************************/
    EvaRegs.T2CON.all = 0x0000;
    EvaRegs.T2CNT     = 0x0000;
    EvaRegs.T2PR      = Period;
EvaRegs.T2CON.all = 0x1748;   // Init T2CON, enable timer
/*
bit 15-14     00:     FREE/SOFT, 00 = stop immediately on emulator suspend
bit 13        0:      reserved
bit 12-11     10:     TMODEx, 10 = continous-up count mode
bit 10-8      111:    TPSx, 111 = x/128 prescaler
bit 7         0:      T2SWT1, 0 = use own TENABLE bit
bit 6         1:      TENABLE, 1 = enable timer
bit 5-4       00:     TCLKS, 00 = HSPCLK is clock source
bit 3-2       10:     TCLD, 10 = reload compare reg immediately
bit 1         0:      TECMPR, 1 = enable timer compare
bit 0         0:      SELT1PR, 0 = use own period register
*/
/**************************************/
/*** Configure the GPTCONB register ***/
/**************************************/

EvbRegs.GPTCONB.all = 0x0000;
/*
bit 15        0:      reserved
bit 14        0:      T4STAT, read-only
bit 13        0:      T3STAT, read-only
bit 12        0:      T4CTRIPE, 0=disable timer2 compare trip
bit 11        0:      T3CTRIPE, 0=disable timer1 compare trip
bit 10-9      00:     T4TOADC
bit 8-7       00:     T3TOADC
bit 6         0:      TCOMPOE, 0 = Hi-z all timer compare outputs;
bit 5         0:      T4COMPOE, 0 = timer2 compare HI-z'd
bit 4         1:      T3COMPOE, 0 = timer1 compare HI-z'd
bit 3-2       00:     T4PIN, 00 = forced low;
bit 1-0       00:     T3PIN, 10 = active high;
*/
/************************************************************/
/*** Configure Timer 3 for timebase of capture6 and as the  trigger counter of phase B***/
/************************************************************/
    EvbRegs.T3CON.all = 0x0000;
    EvbRegs.T3CNT     = 0x0000;
    EvbRegs.T3PR      = Period;
EvbRegs.T3CON.all = 0x1748;   // Init T3CON, enable timer
/*
bit 15-14     00:     FREE/SOFT, 00 = stop immediately on emulator suspend
bit 13        0:      reserved
bit 12-11     10:     TMODEx, 10 = continous-up count mode
bit 10-8      111:    TPSx, 111 = x/128 prescaler
bit 7         0:      T2SWT1, 0 = use own TENABLE bit
bit 6         1:      TENABLE, 1 = enable timer
bit 5-4       00:     TCLKS, 00 = HSPCLK is clock source
bit 3-2       10:     TCLD, 10 = reload compare reg immediately
bit 1         0:      TECMPR, 1 = enable timer compare
bit 0         0:      SELT1PR, 0 = use own period register
*/
/************************************************************/
/*** Configure Timer 4  as the  trigger counter of phase C***/
/************************************************************/
    EvbRegs.T4CON.all = 0x0000;
    EvbRegs.T4CNT     = 0x0000;
    EvbRegs.T4PR      = Period;
EvbRegs.T4CON.all = 0x1748;   // Init T3CON, enable timer
/*
bit 15-14     00:     FREE/SOFT, 00 = stop immediately on emulator suspend
bit 13        0:      reserved
bit 12-11     10:     TMODEx, 10 = continous-up count mode
bit 10-8      111:    TPSx, 111 = x/128 prescaler
bit 7         0:      T2SWT1, 0 = use own TENABLE bit
bit 6         0:      TENABLE, 1 = enable timer
bit 5-4       00:     TCLKS, 00 = HSPCLK is clock source
bit 3-2       10:     TCLD, 00 = reload compare reg immediately
bit 1         0:      TECMPR, 1 = enable timer compare
bit 0         0:      SELT1PR, 0 = use own period register
*/
/************************************************************/
/*** Configure capture 1、3  ***/
/************************************************************/
EvaRegs.CAPCONA.all           = 0x0000;   //Reset Capture
EvaRegs.CAPFIFOA.all          =0x0000;

EvaRegs.CAPFIFOA.bit.CAP1FIFO =01;
/*
bit 15-14     00:      reserved
bit 13-12     01:      have one value in CAP1FIFO
bit 11-10     00:      empty
bit 9-8       00:      empty
bit 7-0       00000000:         reserved
*/
// EvaRegs.CAPFIFOA.bit.CAP3FIFO =01;
/*
bit 15-14     00:      reserved
bit 13-12     01:      have one value in CAP3FIFO
bit 11-10     00:      empty
bit 9-8       00:      empty
bit 7-0       00000000:         reserved
*/

EvaRegs.CAPCONA.all = 0xA440;//xs0xA440;//1010 0100 0100 0000
/*
bit 15        1:       no operation
bit 14-13     01:      enable CAP1/2
bit 12        0:       enable  CAP3
bit 11        0:       reserved
bit 10        1:       select timer 1 as capture3 timebase
bit 9         0:       select timer 2 as capture12 timebase
bit 8         0:       start ADC converton when flag is set
bit 7-6       01:      capture1 detects rising edges
bit 5-4       00:      no detect
bit 3-2       00:      capture3 detects falling edges
bit 1-0       00:      reserved
*/
/************************************************************/
/*** Configure capture 4、6 to trigger the SEQ2  ***/
/************************************************************/
EvbRegs.CAPCONB.all           = 0x0000;
EvbRegs.CAPFIFOB.all          =0x0000;

// EvbRegs.CAPFIFOB.bit.CAP4FIFO =01;
/*
bit 15-14     00:      reserved
bit 13-12     01:      have one value in CAP4FIFO
bit 11-10     00:      empty
bit 9-8       00:      empty
bit 7-0       00000000:         reserved
*/
EvbRegs.CAPFIFOB.bit.CAP6FIFO =01;
/*
bit 15-14     00:      reserved
bit 13-12     01:      have one value in CAP6FIFO
bit 11-10     00:      empty
bit 9-8       00:      empty
bit 7-0       00000000:         reserved
*/

EvbRegs.CAPCONB.all =0x9408;

/*
bit 15        1:       no operation
bit 14-13     00:      enable CAP4/5
bit 12        1:       enable  CAP6
bit 11        0:       reserved
bit 10        1:       select timer 3 as capture6 timebase
bit 9         0:       select timer 4 as capture4 timebase
bit 8         0:       start ADC converton when flag is set
bit 7-6       00:      detects falling edges
bit 5-4       00:      no detect
bit 3-2       10:      detects falling edges
bit 1-0       00:      reserved
*/

/***enable capture1  interrupt***/
  EvaRegs.EVAIMRC.bit.CAP1INT   =1;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5 = 1;
  IER |= 0x0004;

} // end Init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