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批量烧录”

楼主(2012-06-08):
今天翻了翻硬盘,从中找出一些陈年照片。
也许可以让没见过的新电工开开眼界:

楼主:
空压机:
(说明,这个烧录装置是气动的,所以需要配备这个玩意。)

楼主:
看看人家那个壮观的场面:

网友A:
长见识了:funk:

网友B:
真是壮观啊!

网友C:
呵呵,都是些小玩意啊。

网友D:
ssop的就郁闷了

网友E:
佩服佩服

网友F:
给力啊  匠人师兄!

网友G:
很不错,自动化了

网友H:
这个玩意开动后如果程序有bug,不知老板会作何感想。

网友I:
首页留名,,嘿嘿,,长见识了,

网友J:
呵呵,不错,先顶一下!

但其实可以设计的更好的。这个估计是匠人或者是某些小工厂自己做的吧?上面还是用万能板来焊的,呵呵。
真正的大工厂批量生产,应该是采用专用治具(针床),配合步进马达带动,直接顶压管脚进行烧录的。

楼主:
这个玩意开动后如果程序有bug,不知老板会作何感想。
引用 网友H:

有自动分类结构,好片和坏片会自动分开的。

楼主:
ssop的就郁闷了
引用 网友D:

只要探针能做到足够小,SSOP大概也行吧。

楼主:
呵呵,不错,先顶一下!

但其实可以设计的更好的。这个估计是匠人或者是某些小工厂自己做的吧?上面还是用万能板来焊的,呵呵。
真正的大工厂批量生产,应该是采用专用治具(针床),配合步进马达带动,直接顶压管 ...
引用 网友J:

这个照片是原型机,所以用的还是万能板。

楼主:
呵呵,不错,先顶一下!

但其实可以设计的更好的。这个估计是匠人或者是某些小工厂自己做的吧?上面还是用万能板来焊的,呵呵。
真正的大工厂批量生产,应该是采用专用治具(针床),配合步进马达带动,直接顶压管 ...
引用 网友J:

步进马达的速度,没有气动的速度快。
如果你在现场,就能感受到那“乒乒乓乓”的速度感。:)

楼主:
很不错,自动化了
引用 网友G:

严格地说,这还只是半自动化。因为还需要人工换管。

但是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一个工人可以值守十台自动烧录机器。而且还很轻松。

网友K:
SSOP的探针不是这种。

网友L:
长见识了

楼主:
果然壮观,但不知为何,我心中想到的是
工业化真可怕...
产能一定是过剩的,资本一定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
人类走的其实是一条不归路

话说,我们这些工程师使更多的行业实现自动化,使更多的人失业....

网友M:
优酷有视频。

网友N:
气动原理,见识了

网友O:
长见识了……

网友P:
给力啊,贴片芯片的就麻烦了

网友Q:
呵呵~~~

匠人的小玩意儿做的不错。。。

网友R:
我们的全自动化

网友S:
长见识了~~

网友T:
汗一个、、这得烧多少片子。。

另:为什么不做电动的?气泵噪音多大呀。、、

网友U:
我最近也在玩气缸,,,,

网友V:
长见识了!

网友W:
果然壮观,但不知为何,我心中想到的是
工业化真可怕...
产能一定是过剩的,资本一定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
人类走的其实是一条不归路

话说,我们这些工程师使更多的行业实现自动化,使更多的人失业.... ...
引用 楼主:

没错,工程师的任务就是叫更多的人失业

楼主:
汗一个、、这得烧多少片子。。

另:为什么不做电动的?气泵噪音多大呀。、、
引用 网友T:

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气动的速度比电动的快!

网友X:
哇塞~~  见识了~~~

楼主:
没错,工程师的任务就是叫更多的人失业
引用 网友W:

有道理,呵呵。

自动化,不仅仅是做得更快,而且会做得更好。
比如这个烧录工作,如果是人工烧录,会因为人体静电、失误等因素导致芯片烧录不良。而如果用机器,则可以避免问题,提高良率。

楼主:
呵呵~~~

匠人的小玩意儿做的不错。。。
引用 网友Q:

呵呵,这个不是我做的,我只是因为机缘巧合,见过这种机器,所以把照片找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Y:
大哥,牛X呀

网友J:
匠人大婶啊,步进电机也不慢啊,而且动作更加精确啊。当然,我没见过气动的,不知道究竟有多快,也许的确是会比电动的快很多吧,呵呵。   :lol

另外,实际的工厂烧录机器,很多时候是多片一起烧录的,并且探针都是从上往下压或者从下往上顶的,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兼容DIP/SSOP/QFN/BGA等多种不同类型的芯片。鲜少有见到从侧面压过来的。

网友J:
顺便请教匠人大婶几个问题:
1、这气动装置,是如何控制机构的运动位置的?
2、如何控制机构的顺序动作的?

多谢先啦!   :lol

网友Z:
气动只能机械硬限位,到头就到头了,哪有啥位置一说

网友AA:
自己改装变成自动化的

网友AB:
看制作这台机器的材料和做法,,,多半是香港或者台湾人的手笔.

很早就见过他们做的测架之类的东东与这个方式方法雷同.

网友C:
气缸位置是死的,伸出和缩回,所以安装时候要微调固定位置,以确定正确的位置。至于动作顺序,就是与具体应用相关了,你什么时候让它动作,给个信号控制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AC:
我这里有一台,无需气动。

网友AD:
是不错哦,这些东西都是要想得出来才行。。。

网友AE:
哈哈,给力啊  !!!!!!!!1

网友J:
回复 网友C:

哦,原来是用电磁阀控制压缩空气释放的,我明白了。

多谢这位兄弟的指教!  ^_^

网友AF:
那线经得起动几下啊?!测试时用用还差不,都上线了,那线...

楼主:
顺便请教匠人大婶几个问题:
1、这气动装置,是如何控制机构的运动位置的?
2、如何控制机构的顺序动作的?

多谢先啦!   :lol
引用 网友J:

1、应该是有一些类似于阀门之类的东西,由电信号控制开合。
2、动作顺序,应该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吧。呵呵。

楼主:
匠人大婶啊,步进电机也不慢啊,而且动作更加精确啊。当然,我没见过气动的,不知道究竟有多快,也许的确是会比电动的快很多吧,呵呵。   :lol

另外,实际的工厂烧录机器,很多时候是多片一起烧录的,并且探针都是 ...
引用 网友J:

想像一下气枪的速度。。。呵呵

网友AG:
长见识了~~~~~~

网友Z:
看了整个帖子,和机械打交道的人不太多

网友AH:
没有做不出来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AI:
这玩意见人用过,效果也并不是想的哪么好,废片比率还是不小,有时IC还会有下不去的。

网友AJ:
匠人大婶,难道是免费给一龙做了一次广告、、

网友Z:
这玩意见人用过,效果也并不是想的哪么好,废片比率还是不小,有时IC还会有下不去的。
引用 网友AI:

就是,至少也需要用个对射光电传感器啥的去检测一下是否有芯片下来,再精细一点应该检测一下位置是否准确,芯片的定位机构也有些简单和粗糙,那个烧写的信号线直接接到烧写器,估计对烧写的实时情况没有什么掌控;P

楼主:
匠人大婶,难道是免费给一龙做了一次广告、、
引用 网友AJ:

谈不上什么广告。人家又没给我广告费。呵呵。

主要只是让大家扩展一下视界,我也不可能特意去把**去掉吧。

网友AK:
其实这个不算什么,如果见识过裸片烧录的话

网友AL:
气动控制  噼里啪啦的声音  着实给力

网友AM:
这不是就一工装吗?工厂里多呢。

网友AN:
我们工厂还是8片(848XP)+人工,烧的小姑娘要吐了。

网友AO:
提高效率是根本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说得真对,要么大幅降价以适应实际的劳动价值,要么停产、限产以维持价格。前者的风险暴涨,后者使资本加速集中,降低资源流动性。不管选择哪条路,都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

网友AP:
长见识了。

网友AQ:
果然很犀利

网友AR:
我去某大公司产线的时候见过一种机器不需要气动倾斜依靠重力,下来一片挡住一片烧写一片,不需要人看管,算是全自动了。

网友AS:
Re:
我去某大公司产线的时候见过一种机器不需要气动倾斜依靠重力,下来一片挡住一片烧写一片,不需要人看管,算是全自动了。
引用 网友AR:

就不用人加芯片、取芯片?

PS:
LZ位的那个确实很低端,只能算是简单的半自动工装。至少还得有个坏片分选才能实用。

至于全自动,则是完全不需人干预的,包括装料和卸料,也必须得全自动才算。

网友AT:
工厂里管这叫夹具,气动的(气缸+电磁阀)、电动的(步进或直流电机)都有。
气动速度快,行程长,力很大,对工人有一定危险性(见过工人误操作或机器误动作,被机器夹伤的)。

网友J:
同意楼上!

在深圳这边,一般的名称都是叫夹具或者治具,目前大多数都是电动的了,极少有气动的,在批量烧片机中就从未见过气动的,这也是我前面感到惊奇的原因。

采用电动而不用气动,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包括人的安全和产品的安全,尤其是后者。

楼主:
同意楼上!

在深圳这边,一般的名称都是叫夹具或者治具,目前大多数都是电动的了,极少有气动的,在批量烧片机中就从未见过气动的,这也是我前面感到惊奇的原因。

采用电动而不用气动,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包括人 ...
引用 网友J:

小S说“深圳……采用电动而不用气动”,我觉得主要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避免噪音扰民。。;P

气动的声音很响。

楼主:
Re:

就不用人加芯片、取芯片?

PS:
LZ位的那个确实很低端,只能算是简单的半自动工装。至少还得有个坏片分选才能实用。

至于全自动,则是完全不需人干预的,包括装料和卸料,也必须得全自动才算。 ...
引用 网友AS:

坏片分选,这个可以有,而且确实有。。。;P

网友W:
气动的速度快,电动的成本低

网友AU:
用音圈电机多好,点那个针也不需要多大的力

楼主:
用音圈电机多好,点那个针也不需要多大的力
引用 网友AU:

不仅仅是点那个针,还要驱动上下的挡板移动呢。

网友AV:
今天翻了翻硬盘,从中找出一些陈年照片。
也许可以让没见过的新电工开开眼界:
引用 楼主:

貌似匠人只要开贴,那必然有裤子!是自己穿上的吗?

网友AW:
哈哈 我公司也有哦

网友AX:
确实长见识,在一定的数量上很好用的办法

网友AY:
匠人永远都那么邪恶,哈哈!顶起!

网友AZ:
赖用才是硬道理,顶针部分是较易损耗的。批量烧录目前就卡在这里。

网友BA:
,,长见识了,人的想象力是无穷的

网友BB:
是挺牛的。佩服!

网友BC:
自己动手做出这个,还真是牛X

网友BD:
要是贴片的咋弄?顶针?

网友BE:
有这样的货,永远都是山寨!

网友BF:
在自动化领域,这些东西是小儿科

网友BG:
回复 楼主:

这个在现在机器手都流行的年代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

网友BH: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BI:
原来是这样的。:o

网友BJ:
好东西啊
长见识了

网友BK(2012-08-19):
长见识了  真没想过能这样烧录

网友BL:
这种简单
能够烧LQFP的算厉害

网友BM:
长见识了  顶一个

网友BN:
匠人,这种实际就是IC final test的设备的手动版本,到final test工厂去看看,那场面才大!

网友BO(2013-03-02):
表示见过

网友BP:
这个东西是能批量烧录不假  但其实一次也只能烧录1片

这么多台需要一个一人管理,装芯片 ,捡芯片(要是烧不合格怎么办)

真为这个人累啊

网友BQ: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BR:
mark 开了眼界

网友BS:
快来烧写

网友BS:
液压1、2会不会把IC的PIN夹坏?

网友BT:
长见识了,太牛了

网友BU:
偉大發明 , 但失誤率多少呢 ?

网友BV:
倒是一种新方法。

网友BW:
呵呵,不简单,还有这样搞的~

网友BX:
批量烧录芯片,学习了。:D

网友BY:
LZ真强啊,我们这NND都是一个人在操作啊!这一批量整起来,

网友BZ:
烧录自动化,长见识了

网友CA:
真是长见识了,气动元件使用起来也很方便。电子和气动结合好想法。

网友CB:
如果是ISP的,焊版在ISP即可,通过接口或测试点。:)

网友CC:
厉害,确实佩服人才啊!

网友CD:
有这么大的量,完全可以在义隆公司定制MASK芯片了,根本就用不着这样。

网友CE:
见识了,
还是匠人写的,
买了匠人的一本书,写的很好。

网友CF:
不错哟  长见识了

网友CG(2013-04-18):
好壮观呀!

网友CH:
呵呵,这玩意是不赖!

网友CI:
批量烧录的原型呀,学习了

网友CJ:
长见识了,顶起

网友CK(2013-06-10):
开眼界了

网友CL:
见识到了!

网友CM:
怎么不做的像贴片机那样

网友CN:
不错不错,借鉴借鉴

网友CO:
以前看过的,不错,佩服

网友CP:
我想问一下这个批量烧录机是国产还是进口啊

网友:
粗一看,我还以为是芯片测试机呢。。。

网友:
太长见识了  牛!!

网友CQ:
前段有兄弟找我准备合伙做这个  哈

网友CR:
去年的帖子被大家翻出来了,想弱弱问一下匠人:如果管子里的IC裝反了怎么办?是机器在烧写前识别出来然后配置相应的针脚的电气性能,还是必须先确定管子内IC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R:
去年的帖子被大家翻出来了,想弱弱问一下匠人:如果管子里的IC裝反了怎么办?是机器在烧写前识别出来然后配 ...

原装的IC怎么会装反?

网友CR:
引用 楼主:
原装的IC怎么会装反?

:L 我以前工作过的一家企业基本都是批量从代理商那里拿PIC芯片,当时就发现有的一些整管的芯片会有装反的。难道是代理商给弄乱了……

网友CS:
引用 网友H:
这个玩意开动后如果程序有bug,不知老板会作何感想。

老板会哭的:lol

网友CT:
引用 楼主:
步进马达的速度,没有气动的速度快。
如果你在现场,就能感受到那“乒乒乓乓”的速度感。 ...

真想体验一下那种“乒乒乓乓”的感觉,烧进去的是代码,掉下来的是money。

网友CT:
引用 网友CU:
BGA求破

底层加探针,矩形排列。

网友CV:
确实长见识了,谢谢。照片很好

网友CW:
引用 网友H:
这个玩意开动后如果程序有bug,不知老板会作何感想。

呵呵

网友CX:
引用 网友CW:
呵呵

估计老板也只能 “呵呵”了:lol

网友CX:
引用 网友CW:
呵呵

老板也是只能“呵呵”了 然后 。。。。

网友CY:
长见识咯

网友CZ(2014-01-22):
长见识了,惊艳的赶脚

网友DA:
这个玩意是发烧友自己做的还是公司做的啊?这个架势一天要烧几十万片啊

网友DB(2016-09-21):
太有创意了

网友DC:
挖坟掘墓,斩立决

网友DD(2017-08-15):
这叫 hander 很常规

网友DE:
引用 楼主:
看看人家那个壮观的场面:

搞几个桶在下面干什么???

这个对条装,插件的IC 可以! 对于盘装贴片的器件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