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控制系统中霍尔信号捕获问题

楼主(2012-06-08):
作了一段时间的电机控制,一直是做无位置的,现在要做一个霍尔元件检测速度位置的控制板,原来也是可以用有capture的IO口来捕获霍尔信号测速的,但是现在领导一句话,说要换另外一组定时器来做,好吧,换!但是另外一组定时器的捕获口又不够用,只能用普通的IO口接上霍尔信号,那么就只能查询霍尔信号的状态了。

我的问题是,用普通IO口接霍尔信号,不但要测速还要校正位置,用250us的周期查询霍尔信号的变化,这种方式会不会有问题?会有怎样的问题?

求教了!

网友A:
250us的周期查询霍尔信号的变化?  你的电机的电气转速是多少? 这个时间也太长了吧!

网友B:
最高转速下 最短换相时间是多少,
理论上用那个时间的1/10做检测 程序比较容易编写.
或者做动态的,根据转速 去定时下次监测换向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电机的最高转速是18000rpm,但是正常用到的也就是5000rpm,开关频率可以是4K或者8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短换相时间是指开关频率的倒数是吗?

如果是4K的话正好是250us.

我现在就是想定时去检测IO口的霍尔信号,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定时的时间设成250合适不合适?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电机的最高转速是18000rpm,但是正常用到的也就是5000rpm,开关频率可以是4K或者8K
引用 楼主:

3楼的 "理论上用最高换相时间的1/10做检测" 是比较可行的. 如果要高的性能和效率, 那么这个时间还要取得更小.
这里要的是电气转速, 而不是机械转速. 如果是电气转速,最高转速18000rpm 通常超过这个参数的情况还是很多. 就按照这个参数算, 那个检测时间也已小于 250us 很多倍了

楼主:
最终确定用3个外部引脚中断来做,中断发生后查一下定时器的时间,应该没有capture的精确,但是比定时查询应该还能好一点的

谢谢2位的回答,我第一次认真结贴,不知道能不能把分给2个人,但是还是非常感谢2位

网友C(2013-01-07):
跟大家了解下

网友D:
我也有根你一样的情况,也是霍尔来计算电机的行程,带正反转的,我用的 是中断计数,只是电机停止的时候我处理不好,计数会有错误

网友E:
你要看你HALL的频率有多少,然后决定查询频率>>Hall频率即可

网友F(2015-06-04):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根你一样的情况,也是霍尔来计算电机的行程,带正反转的,我用的 是中断计数,只是电机停止的时候我 ...

现在解决了吗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求指教  谢谢   看到的话加我Q好吗 36202741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现在解决了吗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求指教  谢谢   看到的话加我Q好吗 36202741 ...

qq362032741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根你一样的情况,也是霍尔来计算电机的行程,带正反转的,我用的 是中断计数,只是电机停止的时候我 ...

qq362032741

网友D:
好几年前的问题,早就不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几年前的问题,早就不搞了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教教我 我很头痛这个问题

网友G(2015-07-09):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教教我 我很头痛这个问题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比较恼火

网友H(2015-11-03):
楼主,你好,我也正在做无位置无刷直流电机,看到你这个帖子,跟我做的很像,可以加你聊下吗,我的qq807695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