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 静止人员检测算法

楼主(2012-06-08):
各位前辈盟友:
     大家好!
     小辈初来乍到,有问题请教!请列位 大家 不吝赐教!
     我冥思苦想了好久,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问题:是关于人体感应传感器,通过传感器的信号去判断室内是否有人员存在,若无人,停止供电;有人,即恢复供电;但是,若有人静止在看书,会判断为无人,断电了,影响其他人正常使用。那么:通过哪些可靠地传感器或者人员检测算法可以准确的判断室内人员是否存在?
     先谢过各位。

网友A:
你可以在人体传感器前装一个转动的页轮做成主动式的感应器.页**小,转速,位置靠你慢慢调试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会试验一下这个方法。我想知道:有算法可以弥补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对静止人员无法检测的弊端吗?谢谢!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判断里面是否有人静止?
可以在门口搞个传感器,进去一个计数器就加一,出来一个就减一,如果计数器不为零就不停电呗

网友C:
可以仿照热成像仪

网友D:
有人在里面,总会有动作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跳出只检测屋里有没有人的思维方式。
不过进出人员的计数能不能做到准确,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会不会出现两三个人一起走,结果却检测为一个人的情况呢?有没有人来解答这个疑问......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问题的。可以在入口处加一些装置引导进出的人顺序的进入。比如人为的把入口变窄的方式。就是一个简单直接的办法。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这个有想到过,确实这样可以解决。不过那样会弄得出入口有阻碍,有碍美观,心里感觉不是很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