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TMS320F2812需要注意的几点

楼主(2012-06-08):
如何提高F2812 AD的转换精庿br> 采用软件补偿,参考文档spra989a?
程序经常跑飞
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br> nmi管脚没有上拉?br> 在看门狗动作的时候程序会经常跑飞?br> 程序编制不当也会引起程序跑飞?br> 硬件系统有问题?br> 程序访问了非法的地址?br>
用示波器观测的时候程序跑飿br> 示波器的探头接地不好,探头上的电位可能会比较高,接到信号线上产生干扰会跑飞?br>
大程序有时运行异常,但加一两条空指令就正常,是何原囿br> 由于TMS320C采用了多级的流水线操作,因此流水线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解决办法为在适合的问题插兿到多条NOP指令?br> 参考Ti的相关文档了解详细信恿br>
C语言中如何从指定的地址读写数据
#define ADDR1 (unsigned int *)0x300000
#define ADDR2 (unsigned int *)0x300004
*ADDR1 = 0x05;//write
x = *ADDR2;//read

调试TMS320C2000系列的常见问题?

1)单步可以运行,连续运行时总回0地址_Watchdog没有关,连续运行复位DSP回到0地址?
2)OUT文件不能load到片内flash中: Flash不是RAM,不能用简单的写指令写入,需要专门的程序写入。CCS和C Source Debugger中的load命令,不能对flash写入?OUT文件只能load到片内RAM,或片外RAM中?
3)在flash中如何加入断点: 在flash中可以用单步调试,也可以用硬件断点的方法在flash中加入断点,软件断点是不能加在ROM中的。硬件断点,设置存储器的地址,当访问该地址时产生中断?
4)中断向量_C2000的中断向量不可重定位,因此中断向量必须放圿地址开始的flash内。在调试系统时,代码放在RAM中,中断向量也必须放在flash冿br>

DSP系统构成的常用芯片有哪些_

1)电源_TPS73HD3xx,TPS7333,TPS56100,PT64xx...
2)Flash_AM29F400,AM29LV400...
3)SRAM_CY7C1021,CY7C1009,CY7C1049...
4)FIFO: CY7C425,CY7C42x5...
5)Dual port_CY7C136,CY7C133,CY7C1342...
6)SBSRAM_CY7C1329,CY7C1339...
7)SDRAM_HY57V651620BTC...
8)CPLD_CY37000系列,CY38000系列,CY39000系列... 9)PCI_PCI2040,CY7C09449...
10)USB_AN21xx,CY7C68xxx...

DSP为什么要初始化?

DSP在RESET后,许多的寄存器的初值一般同用户的要求不一致,例如:等待寄存器,SP,中断定位寄存器等,需要通过初始化程序设置为用户要求的数值?初始化程序的主要作用_
1)设置寄存器初值?
2)建立中断向量表?
3)外围部件初始匿br>
如何判断DSP能正常的工作?

最简单的办法是测量它的clkout脚输出是否正常?br>

有源晶振与晶体的区别,应用范围及用法

1)晶体需要用DSP片内的振荡器,在datasheet上有建议的连接方法。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可以适应于任何DSP,建议用晶体?
2)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比较稳定。有源晶振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DSP系统中实现UART功能

1,C2000系列DSP片内已集成有UART功能;
2,用McBSP模拟实现UART功能
3,外部扩展UART器件1)通过SPI总线扩展:MAX3100(Maxim公司)通过8位异步存储器接口扩展PC UART_单通道;TL16C450/550/750(TI公司_ 双通道:TL16C452/552/752(TI公司_ 四通道:TL16C454/554/754(TI公司_br>

为什么需要电平变捿

1)DSP系统中难免存圿V/3.3V混合供电现象;
2)I/O丿.3V供电的DSP,其输入信号电平不允许超过电源电县.3V;
3)5V器件输出信号高电平可辿.4V;
4)长时间超常工作会损坏DSP器件;
5)输出信号电平一般无需变换

电平变换的方泿br>
1,总线收发器(Bus Transceiver):
常用器件_SN74LVTH245A_位)、SN74LVTH16245A_6位)
特点_.3V供电,需进行方向控制,延迟:3.5ns,驱动:-32/64mA,输入容限:5V
应用:数据、地址和控制总线的驱势br> 2,总线开关(Bus Switch_
常用器件:SN74CBTD3384_0位)、SN74CBTD16210_0位)
特点_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信号方向灵活、且负载单一的应用,如McBSP等外设信号的电平变换
3,2逿切换器(1 of 2 Multiplexer_br> 常用器件:SN74CBT3257_位)、SN74CBT16292_2位)
特点:实玿逿_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多路切换信号、且要进行电平变换的应用,如双路复用的McBSP
4,CPLD
3.3V供电,但输入容限丿V,并且延迟较大:_ns,适用于少量的对延迟要求不高的输入信号
5,电阻分压
10KΩ咿0KΩ串联分压_V×20÷_0_0)≈3.3V

时钟电路选择原则

1,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2,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3,多个同频时钟信号时,选择晶振;
4,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降低片外时钟频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怿
5,C6000、C5510、C5409A、C5416、C5420、C5421和C5441等DSP片内无振荡电路,不能用晶体时钟电跿
6,VC5401、VC5402、VC5409和F281x等DSP时钟信号的电平为1.8V,建议采用晶体时钟电跿br>
一个完整的单DSP应用系统包括那些方面
DSP芯片:DSPs的核心运算单兿br> 电源模块:给DSP以及外围元件提供电压和监控的功能模块
时钟电路:给DSP提供CLK输入;驱动其他需要时钟的元件
存储器:存储数据和程序(SRAM/SDRAM/SBSRAM/ZBTRAM/FLASH_br> 输入输出模块:执行数据的传输(串叿USB/CAN/Ethernet/AD/DA_br> 多处理器接口:多CPU协同工作的接口(HPI/PCI/双口RAM_

如何开始调试一个DSP系统
先不焊接器件,用万用表量电源和地看是否短跿br> 先焊电源部分,看电源输出是否正帿br> 焊晶振和复位电路、调试。焊接DSP并对其进行调诿br> 加RAM,调试
加FLASH,调试

DSPs的异步串口扩屿br> LF2407/F2812:片内集成SCI通信接口
SPI总线扩展:MAX3100
MCBSP模拟扩展UART接口
DSP端接口:EMIF(存储扩展接口)
UART扩展芯片:TL16C750、TL16C752、TL16C754、SC28L91、SC28L92

DSPs常见音视频扩屿br> 音频_br> DSP端接口:MCBSP(多通道缓冲串口)MCASP(多通道音频串口)
编解码芯片:AIC23、AIC13、PCM180X、PCM1851?br> 视频_br> DSP端接口:VideoPort(DM64X、Davinci),利用CPLD做扩展视频物理连接口(其他)
编解码芯片:TVP5150、TVP5154、SAA7111、SAA7113、SAA7121、SAA7105

DSP系统如何消除信号干扰、静电干扰等问题
消除干扰:模拟和数字分开,多层板,电容滤波?br> 静电干扰: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如何降低和克服PCB布线对模拟信号失真和串音的影哿br> 1)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啥意思?)
2)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JTAG接头的设访br> DSP内部有EMU0/EMU1有弱上拉,如果走线过远则需要额外接10K~30K的电阻进行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