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IO 口问题

楼主(2012-06-08):
IO, DMA, DM, ev, IDMA
初始中颖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SH79F083.h>
void main()
{
     P1M0=0x00;
     P1M1=0xff;
        while(1)
           {
          P1_5=0;
          P1_5=1;
          P1_7=0;
          P1_7=1;
          }
    }
问题是仿真时,P17能置高置低P15一直为低电平。端口我是万用表测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估计是没有设置成输出吧,或者有共用

网友B:
谢谢。是jtag 占用一个引脚。。除掉仿真器外部电源上电正常工作。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