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中的时钟晶振对模拟电路的窜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2-06-08):
各位帮帮忙!电路中的单片机的时钟晶振对模拟电路的传输产生窜扰!单片机的晶振是4M的时候会在本振的振荡频率40K的位置窜出。把晶振换成10M的时候就会在200K的地方窜出!不知道有哪位道友有办法解决。在用4M的晶振基础上!比如说给晶振加滤波什么的?

网友A:
在什么地方出现40和200k干扰呢?试试把晶振的引线做包地处理。。。

楼主:
在本振频率的左右40KHz的地方!引线做包地是指晶振输出两脚旁边做敷铜接地处理吗?

网友B:
见图,懂了吗?不懂再问

楼主:
好挺多的!幅度小了!谢谢!不过还是有一点点窜出来!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