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模拟和数字技术的区别

楼主(2012-06-08):
有的朋友喜欢LP并且迷上LP, 认为LP 比CD , SACD等数字系统都更HiFi 。  有人说, 五官能感觉的都是模拟信号,  发声的音源和普通的放大, 重放都是模拟,所以模拟最真实,最贴近生活的本原.  而数字系统都要经过模数然后数模两次转换,从而造成了损失, 听上去不自然, 没有"生命" 。

让大家来判断一下到底哪种技术更HiFi。
  生活中感官直接接触的大都是模拟,这一点不假。
  模拟和数字其实没有本质区别,数字其实也是用模拟信号的变化来示(高低电压代表1和0),而模拟信号中也包含数字信息(PAL制和NTSC制电视模拟信号)
  如果你用笔写下123456789 这几个数字,只要写的够清晰,让一个陌生人来看,他也记下这个值,然后回去重写一遍.如果这个陌生人是懂得阿拉伯数字的,那么他重新写的123456789几个数字,字迹可能相差很大,但含义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数字系统的基本含义.即:不以外在特征或物理特性而是以数学特性传递信息。如果是数学信息传递,那么经过无数次形变以后其数字含义不变,永远都是123456789。

网友A:
模拟:低成本地处理高速度、低精度信号,当信号处理精度增高时,成本呈几何级上升。

数字:低成本地处理低速度、高精度信号,特别擅长复杂的算法,当信号处理速度提高,又不要求精度时,成本远高于模拟方案。

结论: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B:
楼主是经理,管事的,考虑问题喜欢哲学化,以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为最高目标。
版主是做单片机的,经常用数据转化器,所以说数字电路的速度与精度。
后面要是来个做数字IC的,肯定说数字电路只关心速度功耗与面积。

网友A:
楼主是经理,管事的,考虑问题喜欢哲学化,以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为最高目标。
版主是做单片机的,经常用数据转化器,所以说数字电路的速度与精度。
后面要是来个做数字IC的,肯定说数字电路只关心速度功耗与面积。 ...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高深级别的结论可不是我给的哈,这个是1994年《电子报》合订本补白部分里面的,是一篇很大的讲模拟的教材。2003年,我深刻应用这句话,用在大学生电子设计赛里战胜了一大群滥用数字技术的老师呢。

网友C:
关键是数字DAC 输出都是一个“颗粒颗粒”,无论是24bit,还是16bit,放大看都是“不连续”,还要经过一个高阶的低通才能平滑,甚至还有误码纠错,插值补偿的过程,期间各频率相位不同的延迟,虽然从仪器看,失真极低,DAC质量不高的或者后期处理不当,情况就会出现数码味,耳尖的人能捕获到这个差别,采样过程同理,是比原来信号是延迟的了,不管你信不信,人的处理是数字的,单个神经就是一个bit ,要不然怎么会有retina显示屏的概念

网友D:
我们生活一个模拟的世界,
模拟里面有数字世界

网友E:
模拟基础不扎实,数字玩不转。
AD,DA绝对可以把那些模拟打酱油的人搞死

网友F:
大功率或强电也只能用模拟电路。

网友G:
好大的一个牛角尖,楼主你就钻吧。楼主自己钻了还不要紧,关键是后面还跟着一大群跟风者。闲得蛋疼一样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45074-1-1.html

楼主把这个帖子用数字方式实现下看呢?

网友E:
数字实现也是可以的....不就是画圆么,只要能用数学表达的东西,数字都是能实现的.成本而已

楼主:
呵呵,,,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而已,
9# bellyworm

网友H:
一直觉得HiFi很扯淡,就算你真搞得100%保真录音,100%保真回放,但你真能100%保真“听到”?
走马路上70db噪音,回家还有50db噪音,半夜了还有30db噪音。先整个能听到自己心跳声的绝对静音室,再谈“耳尖”问题。

网友I:
就现阶段,还想听模拟音源的,请到音乐厅去听现场演奏吧,绝对的原汁原味,连座椅的吱嘎声都有,偶尔还有人放屁,不到现场根本听不到

网友J:
蚂蚁也趟这水了

网友I:
不是趟水哈,俺现在在做Hi-END配套电源,客户的工程师把俺的电源换上去,摇头晃脑听了十分钟
猛一睁眼,说道:好!这鼓锥总算敲到鼓皮上去了,以前的电源听起来像是敲到了木头上。
俺这电源现在出货还不到千片,弄的俺惭愧极了
最近在完善不同功率级的,找了个跑业务的,今年争取卖它5-10K

网友K:
什么样的产品用模电  什么样的用数电 什么样的又都需要呢?有总结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