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镜仿真时,输出应该接什么?

楼主:
电流镜仿真时,输出应该接什么?如图所示,我仿真时发现流过R1和R2的电流不相等啊!郁闷中!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12-06-08):
R2接正电源>=5V,没加电哪来电流:L
或同样接+5V,减小R2阻值

网友B:
这个要有上拉电阻到电源,如果是PNP的话负载就可以接地。

网友C:
模拟电路就像是**牌,是全民娱乐的玩具,不管**老幼,不管地域国界,统统都能玩的东东。

网友D:
2# xxlin1984 正解!
补充一点,楼主可以根据三极管的CB端的耐压特性来决定到底R2值得大小,甚至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