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里KL50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08):
KL, Terminal Designation, 接线柱标记.
KL-15, Ignition Switch RUN Position "On", 点火开关"ON".
KL-30, Battery +"Hot All the Time", 电源正极.
KL-31, Batt./chassis Ground, 电源负极.
KL-50, Ignition Start Position, 点火开关在“START”位置.
KLR, Ignition Switch Acc. ...

网友B(2018-08-17):
引用 网友A:
KL, Terminal Designation, 接线柱标记.
KL-15, Ignition Switch RUN Position "On", 点火开关"ON".
KL-3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