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软件复位STM32F107中的CAN控制器!!!

楼主(2012-06-08):
我想通过软件来复位CAN控制器,怎么实现啦!软件复位CAN是复位什么寄存器呀!

楼主:
比较急!希望有人发言!

网友A:
看手册,寄存器定义

楼主:
我对CAN进行强行复位:CAN1->MCR |= 0x8000;复位后可以检查到CAN1>MCR=0x00010002、CAN1->MSR=0xC02都为其复位值,可是CAN任然可以收发数据,貌似没有真的复位,求解!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void ResetCAN()
{
   CAN1->MCR |= 0x8000;
   if((CAN1->MCR==0x00010002)&(CAN1->MSR==0xC02))
   STM_EVAL_LEDOn(LED2);
   else
   STM_EVAL_LEDOn(LED3);
}
下面是mian函数的部分代码
  /* CAN1 configuration */
  CAN_Config(CAN1,0x0);

  /* CAN2 configuration */
  CAN_Config(CAN2,0xF);
  ResetCAN();
  /*Enable CAN1 FIFO Inteeeupt*/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Enable CAN2 FIFO Inteeeupt*/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1, ENABLE);

楼主:
怎么没人响应呢

楼主:
不明白你的意思,我通过强制设置MCR的reset来实现复位,可是没有成功!你看一下我贴出来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请大侠赐教!

楼主:
你实现过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