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如何知道与外部接口的分配?

楼主(2012-06-08):
新手问问题:我想用430驱动板子上的12864。我想问 在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如何知道单片机与外部的接口分配,进行编程!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希望不要沉了,让高手们早点看到。:loveliness: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试试看吧。

网友B:
通电情况下测电压  如果这款芯片没有代码加密,那就用JTAG端口进行软件调试,还要看芯片使用何种语言,C语言,还是汇编,正常情况下,通过查看代码端口定义,就能搞定,若果技术够牛,反汇编一下,查找了  呵呵

希望高人补充

网友:
:lol这个你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通断,应该能查出IO的对应情况

网友C:
板子怎么没有资料啊    上那地方下载啊

网友A:
看板子上的走线,万用表量一下。试试吧,以前朋友给过一块板子,也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