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类音频放大器tpa2013和tpa2032过大声音不工作问题

楼主:
使用ti的音频放大器tpa2032和tpa2013组成音频放大器,插在电脑上播放声音,声音小的时候正常,当把声音调大就不工作,是不是由于芯片有保护?怎么解决呢?谢谢啦~~~

网友A(2012-06-08):
过大是多大?
芯片都有热保护,如果输出功率过大热保护的话没输出很正常

楼主:
2# lyjian 这个芯片可以选择增益2v/v 6v/v 10v/v 当选择6v/v时大概调整计算机音量到50% 就突然没声音了,调小声音重新上电恢复正常(2v/v输入音量到90%时,也有类似问题,另外我还不知道怎么具体测计算机音频信号大小。。。),整个电路供电3.3v '崩溃'前电流100ma左右,但该芯片可以驱动2w以上的扬声器,我想不会是过载了吧,另外芯片也感觉不到发热。还有这个芯片带boost升压,是不是这部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