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1与SPI2通信,NSS无用?

楼主(2012-06-08):
我将STM32上的SPI1配置为主模式,NSS为推挽输出;SPI2配置为从模式,其NSS脚为浮空输入。问题来了,两个NSS脚即使不连接,也可以正常通讯,为什么啊?
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SPI2的NSS脚电压,2.45V。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已经把SPI1配成主,SPI设为从了,那么时钟自然由SPI1产生,通信没有任何问题。在SPI1和SPI2动态的变换主从的时候有用吧。

网友B:
NSS 还是有作用的: 看数据手册里的介绍
NSS:从设备选择。这是一个可选的引脚,用来选择主/从设备。它的功能是用来作为“片
选引脚”,让主设备可以单独地与特定从设备通讯,避免数据线上的冲突。从设备的NSS
引脚可以由主设备的一个标准I/O引脚来驱动。一旦被使能(SSOE位),NSS引脚也可以作为
输出引脚,并在SPI处于主模式时拉低;此时,所有的SPI设备,如果它们的NSS引脚连接
到主设备的NSS引脚,则会检测到低电平,如果它们被设置为NSS硬件模式,就会自动进
入从设备状态。当配置为主设备、NSS配置为输入引脚(MSTR=1,SSOE=0)时,如果NSS
被拉低,则这个SPI设备进入主模式失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