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个以上的无线设备同时发送同样的信号

楼主(2012-06-08):
请教一下,2个以上的无线设备同时发送同样的信号,是信号干扰还是信号增强?谢谢

网友A:
只能是干扰。

网友B:
这要具体分析了  如果发送信号很精确,保证他们能够重合  那不用说  必然是加强信号,如果之间有相位差  那就是互相干扰了  不过正如楼上所说  要保证两信号同时  几乎不可能  所以只能是干扰   但是如果在板层上涉及到此问题  那就需要差分走线  精确度要高  扯远了  呵呵

网友C(2012-07-09):
同频、同时、同地的话会互相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