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2.0编译下,数组过大问题

楼主(2012-06-08):
查了好多方法,都提示说TC2.0下不能大于64K,我又下载了TC3.0而编译时还是提示数组过大。我现在就是想用一个大的数组,难不成非要使用DJGPP?
各位谁用过这个?
我也只是想定义这个大数组,
double arr[865536];
在DOS下编程的伤不起啊。

网友A:
DOS 下就别指望了, 这是硬件的限制导致编译器作出了限制。 要么用 vc, bc, 要么使用分段。

楼主:
也考虑过不过VC和BC不支持interrupt关键字啊。
是在DOS下运行的程序,想使用串口接收中断。
我试下DJGPP看看怎么用。

网友B:
就串口那龟爬速度……如果只是为了用interrupt来处理串口,用VC,随便下载个基于对话框的串口助手程序,在上面改改用吧

楼主:
我用的PC\104装的是DOS6.22,现在需要用DOS下程序。。。。。。

网友C:
VC可以编写中断服务程序的。其实这个不是由VC来实现,是WINDOWS本身已经实现的。

网友C:
windows的串口本身就是基于中断服务程序实现的,你在windows下的查询,是查串口缓冲的数据,不影响串口的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能把这句话理解成,在VC下可以编写DOS下的串口中断程序不?若可以的话,希望东发大哥提供点资料吧。。。。

网友C:
倒是你可以TC写的代码运行在保护模式下,这时内存就不用限制在64k了,缺点是内存管理得自己来做。
也可以使用DPMI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的确是不懂了,我查了查说是DJGPP没有64K的限制,现在打算用这个来进行编译,可是这个编译器的语法有点不一样,东发大哥用过没?能指点下不?我用的串口中断程序实在网上找的那个是用interrupt关键字的。现在就剩下将磁盘数据读入内存了。就是这个数组问题。

楼主:
需要帮助啊。。。。。。

网友C:
为什么不用win32/linux平台,而非要DOS平台。dos运行在保护模式,就是裸奔!代价高昂。

楼主:
开始定方案的时候,也注意到了TC是16位的问题,现在才发现挺难解决的。

网友A:
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DOS使用了实地址模式, 索引寄存器是 16 bit, 所以数组访问一般不会超过 64 K, 除非编译器降低效率特别处理, 基本上没有编译器会这么干, 因为程序员总是有方法不使用大数组。 你可以使用farmalloc() 分配一个大堆, 然后使用 far 指针处理。 far 指针(segment:offset)可以访问任何内存地址。

另外, Borland C++ 支持interru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可是使用far指针的话,也不熟悉, Borland c++支持interrupt 可是它一样不支持大数组啊。。。现在尝试使用DJGPP吧,希望能搞定。

网友D:
即使是VC或者C++Builder,都不建议使用大数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办法啊,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在DJGPP中对中断进行改写时又遇见问题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改写了。。。。。。。

网友D:
关键不是编译器的选择,而是你的系统OS是DOS的,而DOS无法直接管理超过1M的地址空间(20根地址线)
即使这1M都只是640M给用户使用

286的地址线是24根,物理可访问的内存,是16M
386的地址线是32根,物理可访问的内存,是4G
所以DOS也有了扩展,还要兼容以前的程序,就出现了很多新名词,扩展内存XMS、高位内存HMA、上位内存UMB
保护模式、实模式,也是对内存扩展的技术描述

楼主:
明白,硬件上限制了寻址。现在用DJGPP解决了点问题,我在看看,要是有问题什么的,再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