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只U盘的问题

楼主(2012-06-08):
各位大侠 好 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手里有两只不同品牌的U盘都是4GB的 不知能不能把这两只U盘合并在一起做一只U盘用 在网上没有搜到相应的资料 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有高分的

网友A:
你把两个U盘(4G)快递发给我,我回发一个U盘(4G)给你。

网友B:
终归是两个设备,除非支持两片 FLASH 的 u 盘, 把一个u盘的 FLASH 焊下来, 装到另外那个 U 盘里去。呵呵

网友C:
这个应该不能吧

楼主:
谢谢个位大哥大姐们  没有办法呀

网友D:
3楼的办法可以参考一下,但你还得要有相应主控芯片的量产工具才行。

网友E:
那岂不是连固件、电路都得重做?

网友F:
搜下主控型号,看能不能支持多片,能的话可以考虑叠焊。

当然,叠焊后原外壳就很难装下了

网友D:
量产工具一般都是个软件的说...

网友G:
拿胶带把2个绑在一起,不就变成一个了吗?用的时候一边不够,换个方向就好了,:lol

网友H(2012-07-24):
三楼的可以参考,
但实际应用的话,很麻烦的,
还是直接买个新的把,
现在很便宜的了。

网友I:
:)搭车问一下,谁值得市面上那种假的500G移动硬盘(其实是外壳加几个重螺丝还有一个U盘),怎么在电脑上显示出500G的容量的?

网友J:
“谁值得市面上那种假的500G移动硬盘(其实是外壳加几个重螺丝还有一个U盘),怎么在电脑上显示出500G的容量的”

电脑上显示的容量值都是usb设备报上去的,报多少,pc就显示多少,所以,多大的容量都能假冒出来。

网友K:
扩容的U盘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显示实际的大小?
买过二个U盘都是扩容的,2G只的1G可用,8G的只有2G可用.

网友J:
没办法显示,除非U盘接口芯片的固件支持读出实际容量

网友K:
网上下的那些什么重新量产软件有用不?

网友J:
没试过,只要不改变固件返回容量的方式,就没办法读取出实际的容量。
如果u盘中是用芯片焊接的,如果有丝印,可以直接看丝印来判断实际容量;如果没有丝印,倒是可以用示波器抓取波形来查看。但 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L:
我好奇LZ这么做是为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