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下此振荡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2-06-08):
如图所示此振荡电路的设计思路是什么呢?它是如何反馈的?是不是两只管子组成了负阻来实现振荡呢?如果是的话,怎么实现的?小弟只知道它的振荡频率为228.075MHz,左边接PLL的输出端,右端为振荡器的输出端。谢谢给位了~

楼主:
振荡频率为190.125MHz,更正一下哈~

网友A:
楼主"......右端为振荡器的输出端。"  所言有误。应改为:右端为Q9构成的压控振荡器的控制电压输入端。控制电压改变2个串联的变容二极管容量,从而改变VCO的振荡频率。
Q9构成的压控振荡器其实就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参考下面交流等效电路就清楚了。

网友:
积分怎么来,怎么来呀怎么来!!!

楼主:
啊,对,弄反了,谢谢3楼

楼主:
请教3楼,您能解释一下Q10电路的作用么?还有就是Q9发射极下面的电感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Q10、Q9为少见的电源串联供电。Q10电路就是对Q9射极输出的振荡信号放大。在此,为啥用串联供电其作用也不明白。

电感L33为高频扼流圈。或许与C137构成并联谐振。有一些选频作用。

楼主:
难道是限幅作用?射级的输出振荡信号大了,就会使Q9的偏置变高,导致非线性失真?  还有就是我可不可以认为Q9Q10串联供电为了使Q9能够提供更大的电流,从而提高高频段的性能?
  这毕业设计太难弄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