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不能移植GUI?

楼主(2012-06-08):
FPGA能不能移植GUI呢?

网友A:
FPGA只能驱动屏,不能移植GUI,这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
如果把屏接到内部的cpu上,就可以移植gui了。

网友C:
:lol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

如果你能用FPGA搭一个环境,肯定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们都指望猴哥给搭建一个呢!!!:lol

网友E:
:lol,我就是喜欢这个氛围。

网友F:
我也来凑凑热闹:lol

网友G:
按我看到的内容,并理解
应该可以的呀

SOPC,,这个不就是可以 完成 CPU呀, RAM, FLASH 。。。。。

一个嵌入式系统所需的所有资源嘛

然后就应该像嵌入式系统编程一样 了啊, 用C 来完成开发

这样看,就应该是可以移植GUI 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