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箔厚度表示方式

楼主(2012-06-08):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盎司(OZ)本身是一个重量单位。盎司和克(g)的换算公式为:1OZ ≈28.35g。
    在PCB行业中,1OZ意思是重量1OZ的铜均匀平铺在1平方英尺(FT2)的面积上所达到的厚度。它是用单位面积的重量来表示铜箔的平均厚度。用公式来表示即,1OZ=28.35g/ FT2。
    具体来说,它和长度也可以说厚度的换算方法如下:
首先,我们知道铜的密度常数和相关单位换算公式如下:
铜的密度ρ=8.9g/cm3
1厘米(cm)=10毫米(mm); 1毫米(mm)=1000微米(um)
1mil≈25.4um
1 FT2≈929.0304 cm2
1mil≈25.4um
根据质量的计算公式m=ρ×V(体积)=ρ×S(面积)×t(厚度),知道铜箔的重量除以铜的密度和面积即为铜箔厚度!
从前文又知,1OZ=t×929.0304cm2×8.9g/ cm3=28.35g/ cm2
所以,t=28.35÷929.0304÷8.9cm≈0.0034287cm=34.287um≈34.287÷25.4mil≈1.35mil
由此可知,1OZ铜箔的厚度约为35um或者1.35mil。

T OZ=1/3 OZ铜箔
H OZ=1/2 OZ铜箔

网友B:
1oz就是35uM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