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IAR6.3编译stm32

楼主(2012-06-08):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__interwork __softfp unsigned long __get_PSP(void)"
(declared at line 52 of "xx:\IAR Systems6\Embedded Workbench 6.0\arm\inc\c\intrinsics.h")

网友A:
去arm官方网站下载cmsis2.1,然后用core_cm3.h core_cmFunc.h core_cmInstr.h这三个文件覆盖掉st固件库里面的core_cm3.h即可。

ST官方出的这个解决方案的问题是如果一个项目是兼容iar、mdk、gcc的话,他的方案会使iar项目使用cmsis2.1,而mdk和gcc项目仍然使用st固件库3.x版本里面的cmsis1.3,最终会导致不可预知的后果。还是我的解决方案最合理。

网友B(2013-03-12):
用core_cm3.h core_cmFunc.h core_cmInstr.h这三个文件覆盖掉st固件库里面的core_cm3.h,可是还是有错误,core_cm3.c要加进工程吗,还有要勾选IAR软件的CMSIS吗

网友B:
如果我没勾选Multi-file Compilation就没错,勾选还是有错误
Error[Pe1061]: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__nounwind __set_MSP" is incompatible with a declaration in another translation unit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arm\inc\c\intrinsics.h
            the other declaration is at line 308 of "F:\study\IAR_STM32\STM32_LED\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core_cm3.c"

网友B:
请问有没有cmsis2.1,能提供一个吗

网友C(2013-05-04):
能不能提供一下这三个文件,谢谢了,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