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12-06-08):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
外接晶振选用有源的好还是无源的好?

网友A:
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TI的配套电源

网友A:
外接晶振用无源的好。

楼主:
嗯,明白了

楼主:
结贴了,分都给你

网友B(2012-09-02):
虽然 结帖了     忍不住说一下
晶振使用无源的   比较方便     电源为了避免干扰  以及信号的纯净     建议使用独立的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