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单片机的困惑——内置的AD和硬件SPI能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2-06-08):
刚好要用到1路AD,同时需要使用硬件SPI接口(仅主机模式),遗憾的是两者都在P1口,如果将P1.1作为AD使用,其它端口能配置为SPI接口吗?能不能分时复用?
因为其它端口都用了,腾不出其它管脚模拟SPI了。

之前因为另外一个问题困扰很久,曾经给官方发过传真,没有得到回复。不想浪费时间了,不如请教论坛的朋友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已经内置R/C电路,号称可以不用外置晶振的STC单片机,在出厂第一次烧录程序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指定使用外部或者内部晶振,是不是需要在带晶振的电路上完成首次烧录?

楼主:
补充一下在官方文档只找到:
STC 2C5A60S2系列单片机的A/D转换通道与P1口(P1.7-P1.0)复用,上电复位后P1口为弱上拉,为A/D使用的P1口可继续作为I/O口使用(建议只作为输入)。

网友A:
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
多谢 lyjian 的回复。为什么官方文档要建议只作为输入,这个时候P1口作输出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吗?

楼主:
没人关注这个问题结贴吧。

网友B:
应该可以,p1的8路ad可以单独打开使用,不会和spi冲突的。

网友C:
第二个问题要看型号,有些型号出厂值是内部振荡器,有些是外部晶振。

网友D:
当然可以啊,SPI是在P1.4 P1.5 P1.6 P1.7。我用的这四脚访问FLASH或RF IC,其它任意一个P1.x脚做ADC输入,做数字录音或数字对讲机。

网友E:
可以的 软件分时复用就可以了,不过硬件设计上为了不避免干扰 还是要想点办法

网友F(2012-11-09):
STC12C5A60S2可以把SPI从P1改到P4吧,我在说明书上扛到是这样的,你应该已经解决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第二个问题,我试过STC15F204EA,STC15F104E, IAP15F2K61S2都是可以默认使用内置RC I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