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ant open file sample.obj for input

楼主(2012-06-08):
一个简单的程序,编译出错:cant open file sample.obj for input

请问何故?

网友A:
你用的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2407a和XDSUSB仿真机

网友B:
听说要把一个叫rts2000.lib的文件放到程序目录里面

楼主:
我找不到啊

楼主:
编译出错是否与此有关。

网友C:
找一下库文件

网友D:
把工程建到对应文件夹下,还有不要有中文,文件名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