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Driver

楼主(2012-06-08):
为什么CCS需要安装Driver

网友A:
CCS是开放的软件平台,它可以支持不同的硬件接口,因此不同的硬件接口必须通过标准的Driver同CCS连接。

楼主:
哦,多谢楼上

网友B:
装驱动的原因就是要连接硬件。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就是这个原因CCS才需要安装Driver

楼主:
嗯,我知道了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