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MOS管怎么关断

楼主(2012-06-09):
G极=1V和G=5v怎么都是导通的?G=多少才能关断Vout。

网友A:
G等于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GS等于多少
多少才能关断看规格书中的VGS(th)

网友B:
3.3V单片机供电改为5V供电。R1/R2 = 3/2, 比如:R1为3k、R2为2k就关断PMOS管APM2301.

网友C:
电路怪怪的,不能正过来画啊,服了
P沟道MOSFET,VGS=VDS+VGS(th)时,导通,当不满足这个条件时就截止,但要保证深度导通,深度截止,不要让其工作于线性区,
你的这个图 是高端驱动,VGS不可能比6V大,可能不行,直接使用个NMOSFET,采用低端驱动就可以了,那样还简单,不需要自举电路。

网友D:
电路怪怪的,不能正过来画啊,服了
P沟道MOSFET,VGS=VDS+VGS(th)时,导通,当不满足这个条件时就截止,但要保证深度导通,深度截止,不要让其工作于线性区,
你的这个图 是高端驱动,VGS不可能比6V大,可能不行,直 ...
引用 网友C:

PMOS高端驱动还需要升压?你觉没睡好吧?

网友E:
VGS = 0 关断,  用 source加个上拉 ,拉 到 G 就关断了;

网友F:
这个电路是可以的,但要处理好R1和R2电阻值的问题

另外,3.3V的单片机IO会钳位,建议加一级NPN三极管或者一个N沟道的MOS管

网友G:
就现在这个电路,R1、R2怎么选都很难可靠的开关,除非你用的单片机的IO支持真OD输出(端口没有保护二极管,或者保护二极管是嵌位到5V的)。
若非真OD,现在的电路可以稍作修改,将R2该做LED(在途中的接法是上负下正),R1选10k左右或以下的。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调R1,R2都无法真正截止,5v单片机应该可以,但不想换。电路已改P三极管8550, v=3.3V,去掉R1。感谢各位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