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的 Smart PDF不能正常输出?

楼主(2012-06-09):
请教: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的 Smart PDF不能正常输出?
同样版本的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在家里电脑(可上网)上安装后,就可以正常使用Smart PDF功能;在公司电脑(不能上网)上安装后,Smart PDF功能就不能正常使用了:只会输出一个空的PDF文件,并且在刚生成时,产生Error对话框:“No Printer Installed”。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上说,安装过 虚拟打印机 就可以了。可是,我试着安装了2次打印机,都不行。

还请高人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要将你的虚拟打印机设置成默认的打印机

开始--》打印机和传真---》找到你要设置的打印机图标---》鼠标右键 找到设置为 默认打印机

楼主:
我已设置了默认打印机(如下图所示),可还是不行!
请指点!

网友A:
你再弄下这个:
控制面板 ---管理工具----服务----查找打印机相关服务,选择启动
然后把AD重启一下。再试试

网友B:
没有安装有虚拟打印机,估计你的AD是简化版本。

楼主:
请问5楼的老师(如下图):
“控制面板 ---管理工具----服务”打开了,可是你说的“打印机相关服务”是哪一个呀?还请指点!
谢谢!

楼主:
请教6楼的老师:
你说的“没有安装有虚拟打印机,估计你的AD是简化版本。”的问题处理如下:
1.在网上下载虚拟打印机软件:VPrinter.zip,安装后再看如何;
2.AD09软件是从21ic网站PCB技术论坛下载,不知是不是简化版本?如何判断是简化版本,还请指点!
谢谢!

楼主:
已安装了从网上下载虚拟打印机软件:VPrinter.zip,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如下图:

楼主(2012-08-13):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

原因为:
我的电脑装有安全软件,打印功能被禁止!允许打印后,smart pdf 功能正常。

网友C(2013-12-23):
安装虚拟打印机后建议重启下AD,AD软件有的时候就是这些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