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太大

楼主(2012-06-09):
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DSP问题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网友B:
2楼一语道破天机,多谢

楼主:
结贴,分数全给你

网友C(2012-09-02):
纹波太大主要考虑以下一个方面   第一电源高频干扰问题    电源与功能电路尽量独立    第二  模拟地数字地没有分开   这个问题在PCB制图时可以考虑   使用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
暂时想不到了   呵呵  希望有人补充

网友D:
这个的根据具体的电路图与PCB的设计了,纹波一般调节环路可能调整到满足要求,噪声就要考虑布线、变压器工艺、吸收等各个方面的了。纹波多数是由于抗干扰设计的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