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老烧 求助啊

楼主(2012-06-09):
11N90C老是烧掉  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LZ.输入的电源是什么?

网友B:
管的功率,耐压,反压等参数不符合电路要求.,,,,,换大一个数量级.

楼主:
电源是7812出来的十二伏直流电     负载是  一个4uf的电容,一个50Ω 10W的陶瓷电阻,和一个启辉器串联在220V电源上。 一个板子带40组负载,电流大概在4-5A左右,11N90C 应该吃得消的啊。

网友C:
1. 你看一下烧坏时烫不烫,若很烫,热击穿,检查导通时管压降
2. 不过从图上看R30似乎太小了,mos管驱动电流几百微安就够了,你用100欧,可能问题就在这里了,换大点看.
3. 负载先轻点试,观察管子温升,有条件看管压降波形,若负载是220v共地的,示波器不能直接量,要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后再用!!

网友D:
如果楼主启辉器是日光灯启辉器,负载要得串联有镇流器电感。在启辉器通断的作用下,镇流器将产生极高的电压。11N90C区区900V的耐压很容易击穿。

楼主:
6# xmar 以前用的是镇流器,因为其太耗电,所以改用4uf电容限流

楼主:
5# tyw   MOS管是很烫   100多度

网友C:
100多度,热过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管子导通度不够,看一下导通时波形.另一种是散热不良,检查管子与散热片的接触情况,抹了导热膏没有,散热面积够吗?

网友B:
R28换成3.3K,
R30换成10Ω
R35换成5.6K

管子换20A/1200V的,或用微波炉管子试试.

网友D:
用电容替代镇流器能够启辉吗?

按照4楼所说情况,启辉过程中浪涌电流有可能达100多A的电流。注意到此,小心设计电路。

楼主:
启辉器生产出来之后需要老化  才能销售      这个电路的作用就是老化启辉器

楼主:
9# tyw 抹了导热硅胶 但是散热片就是一块小金属板  不是专用的散热器

楼主:
9# tyw 管子的故障频率为25HZ   脉宽680us      脉宽是不是不能太小

网友C:
5A时,内阻为0.91Ω,所以管子功耗5W以上,你应该换大点的散热片,或者干脆用只12V小风扇风冷.

网友E:
分析过程:
一、确定原因:过热还是过压:方法=看温度、量波形
二、根据原因对症下药:
1、过热: 解决方案:降低开关损耗+降低热阻+增大散热器
2、过压:解决方案:RC(D)吸收
三、其他

网友F:
有测ds的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