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2-06-09):
我要给24V铅酸蓄电池充电。
了解到一般充电方式是先0.1c恒流再恒压。

因为充电电源和充电电压压差大,想用类似开关稳压IC提高效率。

了解到lm2575——ADJ,内部有1A的限流关断保护功能,

如果这样子接行不行,直接lm2575接成输出27V(差不多24V电池截止电压)直接接到
电池。

如果1A过流,IC会自己调整关断。即给电池充电时,差不多能实现未冲到截止电压时,恒流1A。这样理解不知道对吗?

大家意见呢?

PS:很多IC内部都有啥过流热保护啥功能,能不能像这样子拿来直接用。

网友A:
不能这样用
刚开始充电时,电瓶内阻很小,电流是很大的,所以马上就过流保护,电压只有1点几伏,所以不是这么回事,你需要串限流电阻才能绕开过流保护动作.

〓◆ 恒流源及其应用电路 561页 8.7M pdf+书签 ◆〓,新版三发

网友B:
这样用坏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t叔,有没有什么效率高,器件少,成本可以接受的方案。

有看过很多tl494方案的,也只是限流限压,并非恒流限压。

还有如果使用线性工作器件如lm317,可是效率太低了。发热严重。(我的充电电压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t叔,很多电动车都是tl494方案,用它的2个比较器采集过流过压信息进行反馈调整。
它是留有引脚供我们自己设置。
如果这样子可以有效保护的话。

那类似有过流限制的IC,它应该也可以的吧。

像上面提到的这个IC,过流了关断,然后调整,类似一个开关方式的负反馈的恒流源。这样子相当于可以反馈恒流出1A吧?

网友A:
没人这么用,而且也不可能
反馈恒流出1A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过流,关断,如果比较器输出不带锁存的话。
下次亦会继续加电,再重复该过程。

即1A恒流输出?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不熟悉1494特性,也许专为电瓶充电设计。
有几个问题给你说明
第一,铅酸电瓶最常用的是“恒压限流”,不是恒流
第二,“限流”是指对电瓶的限制性要求,
第三,通用IC的“过流限制”是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一般不适用
第四,铅酸电瓶的“恒压”要求很严格,而“限流”则要宽松的多

第五,虽然电瓶对“限流”要求不高,作为一种正常工作状态,还是必要的

网友E:
可以这样试试,找出2575的反馈电压值,用此电压(减去0.3~0,7二极管电压)除以1a,作为分流电阻,通过分流电阻加一个二极管到2575电反馈端,然后计算2575正常的反馈电阻(反馈电压高出0.3~0,7二极管电压),然后再用一个二极管两个二极管并联接到2575的电压反馈端,这样蓄电池既能恒流,又能限压.

网友E:
纠正减去应为加上

网友E:
可以这样试试,找出2575的反馈电压值,用此电压(加上0.3~0,7二极管电压)除以1a,作为分流电阻,通过分流电阻加一个二极管到2575电反馈端,然后计算2575正常的反馈电阻(反馈电压高出0.3~0,7二极管电压),然后再用一个二极管,与先前的二极管并联接到2575的电压反馈端,这样蓄电池既能恒流,又能限压.

网友F:
你是想做产品还是做一个自己用呢?自己用的话做一个直流电源,串个合适的电阻限流,然后用一个比较器检测电瓶电压(当然先要有个基准源),差不多充满了就控制继电器断开充电电路,可以在继电器的两触点上并一个电阻,以实现继电器断开后还有个小电流继续充电。

网友G:
9楼说得对,铅酸电池充电没恒流要求,甚至脉冲充电方法也是可以的。
为了发挥电源的效率可以做 恒功率+限流+限压充电。

网友H:
检测电流,控制DC-DC自动降压,我经常如此用来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最后也是这样子定下来的,输出端附加个小电阻采电流,过电流则反馈降低dcdc反馈电压(或者直接关断电压输出)。

这样子即可实现限流又不会过压。

网友I(2016-08-23):
引用 网友H:
检测电流,控制DC-DC自动降压,我经常如此用来充电

你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