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MSP430与5V电平接口的4种情形

楼主(2012-06-09):
根据实际应用的场合,应考虑以下4种不同的情况.
     1:5V CMOS器件驱动MSP430.由于5V CMOS和3.3的电平转换标准是一样的.5V CMOS器件输出的典型值为3.6V.因此,如果3.3V器件所能够承受5V的电压,则从电平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直接相连的.但是,因为驱动器结构会有所不同,因此必须要对加到MSP430输入端的电压进行控制,使其不超过3.6V,以防万一.
     2:MSP430驱动5V CMOS器件,由于3.3V和平5V CMOS电平转换标准是一样的,因此不需要额外的就可以将二者直接相连.不需要额外的电路直接从MSP430驱动5V的器件,看丐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3.3V器件的VOH和VOL电平分别是2.4V和0.4V,5V CMOS器件的VIH和VIL电平分别是2V和8V.而MSP430实际上能输出3V摆幅的电压,显然5V CMOS器件能够正确识别MSP430的输入电平.
    3;5V TTL器件驱动MSP430.显然,5V TTL与3.3V的转换电平是不一样的.进一步分析5V TTL的VOH以及3.3V的VIH和VIL的转换电平可以看出,虽然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能够承受5V电压的3.3V 器件能够正确识别5V器件送来的电平值.所以能够随5V电压的3.3V器件的输入端可以直接与5V器件的输出端接口,但是MSP430没有5V容限,不能直接与5V器件的输出端接口.
   4;MSP430驱动5V TTL.3.3V 与5V TTL的电平转换标准是不一样的,3.3V输出的高电压的最低电压值VOH=2.4,V,而5.V CMOS器件要求的高电平最低电压VIH=3.5V,因此MSP430的输出不能直接与5V CMOS器件的输入相连接.

网友A:
MSP430系列各种电平都有一定的转换标准,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