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冷光灯驱动电路

楼主(2012-06-09):
该电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出现变压器发热现象,假如出现了变压器发热现象,可能是有什么问题导致的呢?一下是具体电路图:

网友A:
你检查一下采样回路的器件是否正常,另外连个复位电路都没有,你太省了

楼主:
你检查一下采样回路的器件是否正常,另外连个复位电路都没有,你太省了
引用 网友A:
哦,采样回路?你的意思就是那个肖特基二极管的那部分电路还是指?最有可能坏掉的是哪个器件?

楼主(2012-08-29):
最后检查发现,是由于高压电极与地线短路所致。

网友B(2018-11-14):
你好,刚接触EL冷光,可否一起交流一下,另外你用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C(2022-03-31):
请问您这个变压器初级多少匝,次级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