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在退出调试状态后怎么进行复位?

楼主(2012-06-09):
在CCSV4.2里面调试430单片机,点击小瓢虫,进入debug状态。点击Run这个图标,全速运行。然后点击停止调试这个方方的按钮。然后点击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发现复位按钮对单片机并不起作用。除非断电后重新上电,复位按键才会起作用。 用的是TI LaunchPad开发板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快快来人,亮剑!

网友B:
退出debug后,按复位键是如何去看是否有复位效果。可以用示波器看复位信号是否正常,也可以在程序开始阶段写一段指示代码,如LED,或者引脚电平的变化来确定是否复位。

楼主:
单片机会从串口送出字符,只有把电源断了,重新上电,之后复位键就起作用了。
如果有TI LaunchPad开发板的话,可以试试,怎么进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