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电压转5V电源IC

楼主(2012-06-09):
(无正文)

网友A:
http://www.holtek.com.cn/china/products/power_8.htm

网友B:
T叔的这个可以,便宜!
   本质就是升压的DC DC

网友C:
34063,除了便宜,真的没有其他优点了。

网友C:
TC管脚的震荡频率建议设为 70——80 KHZ,  这个飘得严重。

网友D:
FP6291  FP6293     1M的开关频率。

楼主:
真是谢谢各位大侠了。感激!

网友E:
想干什么?需要多大功率,这样提问题需要打板子,方案多了去了,要不就是太烂

楼主:
现在手上没有IC,但是有个升压能产生33V的电路,能否通过电阻分压产生个8-9V,然后直接走7809产生5V?

网友F:
既然有个升压到33V的,建议你看看这个电路,改变下取样电阻,电压是可以降下来的 不过也要分析下的

网友G:
输出电流多大
这种片子多的是

网友H:
可以找我 QQ1592475680  FP6291  AM3309  2108  2100 都可以 很多的 看你需要多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