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IO问题

楼主(2012-06-09):
IO, pi, gp, GPIO, ui
之前一直用8s105k4,现在我用STM8S103f3,PB4设置为输出,但是程序无法控制,

#define DALI_TX    GPIO_PIN_4

  GPIOB->CR2 &= (uint8_t)(~DALI_TX);   // maximum output 2Mhz
  GPIOB->ODR &= (uint8_t)(~DALI_TX); /* Low level */
  GPIOB->DDR |= (uint8_t)DALI_TX; /* Set Output mode */
  GPIOB->CR1 |= (uint8_t)DALI_TX;  /* Pull-Up or Push-Pull */
  GPIOB->CR2 |= (uint8_t)DALI_TX;   // maximum output 10Mhz

在main 设置IO为High    GPIOB->ODR |= (uint8_t)DALI_TX;
没有反应,我奇了怪

楼主:
我把PD2设置output,正常输出。 难道PB4有bug?

网友A:
楼主查一下数据手册,看一下PB4的复位默认值是不是IO口,如果不是的话,则需要重映射了

楼主:
上电默认PB4

楼主:
没有人遇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B:
开时钟了么?

网友C:
不奇怪,没驱动力,外加个上拉电阻吧。
PB4和PB5都是给IIC用的额,IO结构与其它的都不相同,是输出OD模式,在引脚描述里面有说明的
(3) In the open-drain output column, "T" defines a true open-drain I/O (P-buffer and protection diode to VDD are not impleme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