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串口接口问题

楼主(2012-06-09):
MSP430系列微控器都自带串行通信口,还有几款还有两个串口。这样就方便了与PC机接口,增强了与外界通信的能力,不过串口的电平和逻辑关系与MSP430存在很大的差别,以广泛应用的EIA-RS-232C标准为例,对于数据:逻辑“1”的电平为-3~-15V,逻辑“0”的电平为+3~+15V,对于控制信号:接通状态,即信号有效的电平为=+~+15V,断开状态,即信号无效的电平为-3~-15。也就是说当传输电平的绝对值介于3~15V时,认为是有效信号,其他电平均认为是无效的。而MSP430输出的电平却为0~3V,因此要想与PC串口接口或者与其他带有串口的终端接口,必须进行EIA-RS-232C与MSP430电平和逻辑关系的转换。实现这种变换的方法很多,可以用分离元件,也可用集成电路。目前较为广泛的使用集成电路转换器件,如MC1488、SN75150等芯片可完成TTL电平到串口电平的转换。MC1489、SN75154可实现串口电平到TTL电平的转换。MAX232/MAX232A、MAX3221/MAX3223等芯片可完成多路3~5V电平与串口电平的双向转换。在MSP430与PC串口接口时,用MAX232A电路比较简单,只要外接几个电容,而且这款芯片可以实现两路变换,价格也较便宜。
     混合逻辑的设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对于MSP430来说,它是低电压,低功耗的芯片,如果与其他芯片的接口设计不好,不仅低功耗特性无法体现,而且有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出错,在更坏的情况下,还有可能烧坏芯片,因此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网友A:
很好的知识普及,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