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FPGA求助

楼主(2012-06-09):
我有一个板子,上面有ARM9与XA3S250E,我用CHIPSCOPE进行仿真测试时,ARM程序正常跑起来,但是我直接将该位文件直接下载到FPGA中,ARM就跑飞。位文件是同一个文件,只是下载的途径不同,一个是用CHIPSCOPE下到FPGA,另一个是直接采用IMPACT下动FPGA中,但后者一下者ARM就跑死,FPGA与ARM通过总线访问,不知道哪位大虾是否有遇到过此问题,或者给小弟提供下解决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Chipscope下载和Impact下载是一回事。你的现象很奇怪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在查查是否有其它原因,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