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2-06-09):
上电软启动电路,不知道是否可行,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没人给点意见吗?

网友A:
上电软启动,楼主电路有错误。不可行。

修改:C1、R5位置互换。

网友A:
更准确说,应该是R5并联一个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C1端接,原来R7下端连接C1处改接地。

楼主:
能分析一下改动的理由吗

楼主:
有高手指教一下啊,急用

楼主:
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