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求指教,跪求!!!!折磨了二天了

楼主(2012-06-09):
大侠们,求指教啊,跪求
pause是一个标志位,赋值为1,每当串口收到数据时都会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pause=0
问题是,如果我在while(pause);前什么都不加的话就可以正常执行,否则就不执行!
while(1)
{
/*这里加一句话都不行,不管什么,哪怕是给main()里的局部变量i随便赋个值都不可以*/
while(paus
go_step(1);
     pause=1;
}

大侠们,求指教啊,跪求
pause是一个标志位,赋值为1,每当串口收到数据时都会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pause=0
问题是,如果我在while(pause);前什么都不加的话就可以正常执行,否则就不执行!
while(1)
{
/*这里加一句话都不行,不管什么,哪怕是给main()里的局部变量i随便赋个值都不可以*/while(pause);
go_step(1);
     pause=1;
}

网友A:
你的问题问的也挺折磨人的……

网友B:
粗略估计你的pause不是volatile的,被优化了。

网友C:
還是搞不懂你的問題是什麼耶

网友D:
while(!pause)
{ go_step(1);
     pause=1;
}
你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网友E: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LZ先试试3L的办法。

网友F:
是不是定义问题??在别的文件定义了,调用没有定义extern

网友G:
看看编译选项,优化级别别设太高

网友H:
一个会被中断程序改变的变量,要习惯去设置为volatile

编译器的智能化水平越高,越需要精确的描述

网友I:
收到中断后,执行go_step,按你的写法,是一直在执行go_step。

网友J:
香主说的太深奥了,没看懂。。。还是BD一下好了!

网友K:
你将pause设置成 unsigned char型。

你这个问题,我都还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唉

你要在while(pause); 加其它的语句是不会影响你后面语句的执行的。实在不行,你这么简单的程序,用JLINK仿真一下罢。

网友D:
一般说来,volatile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1、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2、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3、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另外,以上这几种情况经常还要同时考虑数据的完整性(相互关联的几个标志读了一半被打断了重写),在1中可以通过关中断来实   现,2中可以禁止任务调度,3中则只能依靠硬件的良好设计了。

楼主:
困扰我好久了,终于搞定
volatile u8 pause;
已经解决了,没加volatile
谢各位。结贴了

网友L:
晕死,这表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