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2-06-09):
lpc的io使能上拉、使能下拉、既不使能上拉也不使能下拉电阻都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就是内部有个上拉电阻:lol

网友B:
输入输出模式

网友C:
电路的硬件结构

上拉是指:I/O脚接电阻到高电平
下拉是指:I/O脚接电阻到地

无上下拉就更简单了.

一般使用上拉的地方是:
1.OC,OD结构电路输出--------理解成推挽缺了上管就行了----IIC
2.输入初始要求高电平,复位脚等.
3.原I/O的输出电流不足,或电压过低,加上拉-----这种情况要考虑I/O的灌电流能力与最大电压承受能力

下拉:
1.输出管接高电平,-----推缺下管-------射极输出/OE/OS等------其实没见过OE/OS的电路,
2.输入初始值要求低电平等
3.原I/O的灌电流不足,---------这种情况要考虑I/O输出电流的能力.

当然还有其它的情况

IC支持这些,烦的是软件工程师,不支持的话,硬件工程师得考虑这些,
不支持类的是硬件工程师,支持的话,软件工程得考虑这些.

楼主:
谢谢楼上各们朋友的支持,偶懂了,谢谢了,结贴,感谢21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