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蚂蚁:你能不能用1块钱完成下面高难度动作?

楼主(2012-06-09):
限制条件:纯硬件完成,除了普通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仪器外,所用的零件的市场价不超过1元。

动作开始:

第一个动作:一个标准的圆;

第二个动作:圆开始变成这样,见下图

第三个动作:见下图

第四个动作:分裂成的两个圆,内部又出来一个圆

第五个动作: 如此,拼命绕圆,形成无穷多个(当然,圆越来越小,示波器可能分辨不出来)

第六个动作:前面是绕圆,现在开始“解圆”--即圆一圈一圈减少,而且是先解左边那个

第七个动作:左边圆解完后,再解右边那个,而且要边解边绕(左边那个解完了现在同时再绕上)

第八个动作:。。。。。略,以后再补吧

网友A:
看到这个,我笑了,见华中科技大学编的电路实验(第二版),P168、169页。楼主说的应该是二阶RLC电路,在欠阻尼时状态轨迹。。。。。。。。。。。。:lol:lol

楼主:
1,确实是欠阻尼,阻尼因子d=0.3左右。
2,那个书没看过,我这里没有用L,但我估计单单一个RLC不可能调出这么丰富多彩的图形来。
3,刚才还弄个出来个漂亮图形:层层叠叠的竖直累积起来的等径圆。(还是这个电路)

网友B:
一块钱太浪费了, 有一块钱可以把信号源都一起做了
国产的324运放才两毛多钱, 搭一个文氏桥振荡器, 一个单稳, 一个阶梯波发生器, 一个锯齿波发生器
正弦波同时经过一阶RC积分,一阶RC微分,分别得到滞及超前45度的信号, 在经过单稳延时, 以两个二极管及少量电阻组成开关, 两路信号接到示波器, 得到一个圆, 不加延时的话, 图像应从圆心处开始, 不是一出来就在圆圈上跑。
同心圆嘛,实现上面的圆以后,梯度波形去RD开关上加权, 围了大圈转小圈, 想玩多密就玩多密
那些眼镜,用锯齿波去RD上加权
电路就不搭了, 早过了玩的那个年代

楼主:
:lol思路可能差不多就这样,一个低通滤波就能完成上述动作,观察其香味时无意中测到的

网友C:
给个酷字,前两天刚好有人讨论数字和模拟的关系呢,这个电路用数字方式实现试试?

楼主:
n那个有点复杂,来个简单点的吧

网友C:
看来楼上的小宇宙要爆发了~!

网友D:
完全不懂

网友E:
完数字的多了  玩模拟的少了 以前是玩模拟的多 玩数字的少

网友F:
下周买信号源...已经有示波器了.

网友G:
给个酷字,前两天刚好有人讨论数字和模拟的关系呢,这个电路用数字方式实现试试?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的应该能实现。
我觉得上面讨论的硬件组件都是可以模型化的,所以就可以进行实时计算,然后用波形发生器播放。

网友C:
用数字的应该能实现。
我觉得上面讨论的硬件组件都是可以模型化的,所以就可以进行实时计算,然后用波形发生器播放。
引用 网友G:

呵呵,人家要求了成本1块钱的哈~~

网友G:
算上他用的那些个仪器,1块可不够,CPI这么高。

网友H:
#7 楼的更简单,两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电感    关键词:复特征值

网友I:
一个**跳到井里---不懂
N个**跳到井里---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

网友B:
:lol思路可能差不多就这样,一个低通滤波就能完成上述动作,观察其香味时无意中测到的
引用 楼主:

一个低通,只能得到椭圆而不能得到标准的圆,能玩的花样很少,4楼描述的电路,连狙击步枪的描准标尺也能画出来。:victory:

网友B:
但是,画出来了又能怎么样呢?能当饭吃?:dizzy:

网友J:
牛人啊,牛人啊

网友K:
貌似我们教材上也有,可是我完全不懂……。。。。。。。。差距啊,膜拜中……

网友L:
模拟技术。。。不懂不懂。。。:dizzy:

网友M:
画出来了又能怎么样呢?能当饭吃?

一堆帖子,就看见这句话还有价值

楼主:
但是,画出来了又能怎么样呢?能当饭吃?:dizzy:
引用 网友B:

好在我不大懂软件,不然这个有玩头了
比如:输入接DVD等音频信号,这时就能出来像千千静听或Media的背景画面。

图形随着音乐节奏变化而变化,要比功放上那种单调频谱强度显示好看点。

要是再用软件处理下,直接在液晶等频幕上显示。
直接把这么个简单的东东直接放在示波器里(示波器里有1K新源),示波器就有了待机屏幕保护程序了。:lol

网友N:
过来看看....不懂.....

网友:
牛B!!!

虽然说不能当饭吃,但是如果你能搞出来这些东西了,那你也就不缺饭吃了。

网友O:
有点意思

网友P:
如果只是依样画葫芦,小学生也会做出来。

网友Q:
电感+电容+电阻,有必要的话还可以用运放

网友R(2012-11-05):
做个标记以后研究下

网友S(2016-12-08):
从上学到现在头一次看见和听说,顶!

网友T:
简单的信号也许可以用模拟硬件合成,复杂的用数字的或软件生成才行,参考这个帖子“示波器XY模式的艺术应用---炫酷的演示,您也可以复制!”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4%E6%BC%94%E7%A4%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