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保护板上的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6-09):
(无正文)

网友A:
退耦。保证芯片正常工作,一般对最低容量有要求,在高低温极限条件下很有用。

楼主:
谢谢LS
可否再具体说说?

网友B(2021-06-05):
原来网上也有这种电路,ON的电池保护IC有,是可选项。
做了很多批货。没有C1,电路输出端先接负载,再焊电池,保护IC会出现各种死机问题。如果不接负载通电则无问题。如果先接负载再接电池,电容必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