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的二极管的选取

楼主:
附件所示的全波整流电路中,假如将示波器探头地夹在中心抽头上,然后分别测另外两个抽头的电压,可以得到第二张图的波形,峰峰值均约为40V(黄线和蓝线),求差后(Math,衰减10倍,绿色)是80V峰峰值,那么这个二极管的Maximum Repetitive Reverse Voltage应该选择80V以上的了吧?可是为什么我用的1N5822(40V)也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2012-06-10):
沙发,有中心抽头的作用,管子压降只有半周

楼主:
哦,是的,我想错了。
比如当A点为+20V的时候,B点约为+20V,C点为-20V,D点约为20V。
那么BC压差有40V,1N5822勉强够用。
不过我又换了一个管子MBRS320T3,Maximum Repetitive Reverse Voltage是20V,竟然也没有被击穿?

MBRS320T3G(SBRS8320T3G MBRS330T3G NRVBS330T3G MBRS340T3G SBRS8340T3G).PDF

楼主:
MBRS320T3反向压降为40V的时候漏电流有几十毫安,可能还没到让电容爆掉的程度

网友B:
20V也好40V也罢,都是产品给出的额定值,并非实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