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才能增加ATMEL STUDIO的软件仿真速度?

楼主(2012-06-09):
下载了Atmel Studio 6.0,使用软件仿真一段算法代码,其中有个函数计算内容比较多。仿真过程中,计算机在该函数中执行的时间非常长,等了1分钟,才执行到实际的1秒钟的位置。已经把所有调试的窗口(如memory、变量)都关掉了,但是速度也没有加快。请问在哪里设置一下能加快仿真的运行速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1# TuBie atmel studio6.0 头文件怎么选啊,我要用到 at tiny44a 这个型号,可就是不知道头文件该怎么加,比如 中断,,寄存器, 还有sei()函数,都是什么头文件啊,新手 ,虚心请教

楼主:
我的机器里是这样的:
D:\Program Files (x86)\Atmel\Atmel Studio 6.0\extensions\Atmel\AVRGCC\3.4.0.65\AVRToolchain\avr\include

在工程属性的设置里,可以找到选择包含目录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