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单开双控开关。

楼主(2012-06-10):
想做一个触摸单开双控开关,用两个开关可以同时控制灯的关闭,有哪位大侠做过,给点思路。机械开关是这样连接的 ,如果用电子的,是不是一个开关里面,也要用两个可控元件(继电器或者可控硅)?

网友A:
记得当时在抄板公司还抄过这种板子呢

网友B:
LZ的意思是用在220V照明电路上的吧?,,就象家中的双控开关,,做成触摸式的吧?
问题写得不够清淅.

楼主:
4# 独自探索 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对,是220V用在照明上的,做成触摸式的,的确表述不太清晰啊,这个以后改,有没有什么思路可以提供啊?

网友B:
如果负载是日光灯之类的常态是断开的负载,要做成图上的连接方式,几乎不可能.
所以,
只能改变连线方式,铺设铺助线,,也就是要有两条线以上的铺设才能做得出来.

楼主:
这么麻烦啊,那不是装一个开关,还得把墙凿开,另外铺线。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网友C:
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T叔提供的资料,不知老T叔能提供点思路不?

网友E:
老T叔很厉害

网友F:
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G:
用一拖二的遥控算了,两个遥控器,一个接收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一拖二的遥控器成本有点高了。可以直接做遥控了。

楼主:
12# Tinnal 谢谢,这个想法很好。可是有没有可能把两个开关做成对称的和如果分开单独可以用?

网友B:
要完成你这个任务并不是不可能,,,关键是你的布线要求.
如果只能布一条线那是很难的.
如果能允许布两条线到各个开关点,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网友H:
哈哈,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它会变得非常简单:

他的目的不就是用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吗?

灯亮的时候,按一下就灭,灭的时候按一下就亮。

这样----------------两个同样的按键控制一个双稳电路

楼主:
17# dontium 如果线比较长的话,信号可能会传输不过去,会有很大的干扰。

楼主:
16# 独自探索 可以布两条线,愿闻其详。

网友B:
你了解电话的供电和传输,你就明白你说的任务是很易完成的了.

网友I:
按键S1、S2。。。。Sn放置在房间的不同位置。

网友B:
LS的电路,等着随时亮灯吧.....^_^

楼主:
21# xmar 谢谢你画的原理图,可是我想做的是触摸开关,S1,S2如果是机械开关,或者S1、S2距离很近的话,应该可以实现,但是S1、S2是触摸信号输入,距离比较远的话,会产生很大的干扰。我拿D型触发器,触摸信号用电阻分压的方式输入,如果两个按键这件的距离比较近是没问题,但是一旦导线比较长,就产生干扰,没办法实现。

楼主:
20# 独自探索 小弟还是菜鸟一名,对电话的传输不懂,回头查查资料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I:
回23楼:
S1、S2。。。Sn可以改为触摸开关,干扰也完全可去除。T触发器不过是个概念,你可以用其他方法甚至软件来实现T触发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