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振荡问题

楼主:
在电路中,OPA4340(四运放)连接成电压跟随器的形式,输出产生振荡。同一芯片上,四个输入端输入相同但输出振荡程度不同,其中一个输出如图1所示,放大后如图2所示,另一个输出放大后如图3所示。
什么原因?怎么解决?那位能解释一下,谢谢了!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2012-06-13):
产生振铃的原因比较复杂,这里估计你得考虑电路的分布电容。尽力保证每个输出的线路(包括走线的长短以及附近接地的布局)一致。我以前做过一个用芯片驱动双MOS管产生的高压方波,也产生了这种振荡,后来在反馈出接一个可调小电阻(20欧以下的)就搞定了。不过调节输出电量的各档上不能都完全消除。